ET200S求助

楼主(2005-12-24):
ET200S模拟量模块上的MANA是什么作用?

网友A:
模拟量测量回路的参考电位,好象跟测量端的零位相连,看看说明书。

楼主:
我这里没有说明书,在连接上有些连的是信号端,有些连MANA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MANA可以不连接,要接的话与信号地相连.

楼主(2006-06-06):
用什么方法能测出输入输出及电源块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