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控制模块问题!!

楼主(2005-12-24):
ABB控制模块DI810上的三盏灯F\R\W具体代表什么意思??
模拟量输出模块DO810为什么有时候W这盏灯老是亮在那里.有些而不亮??
我搞ABB系统才两个月,请各位老手多指教.谢谢!!
联系我:gaigai11@sina.com

网友A:
F:fault 红灯,表示模块存在严重错误,无法正常运行。
R:running 绿灯,表示模块正常运行状态。
W:wrong 桔灯 表示模块存在错误,但不影响运行。这个错误常见的是模块某个通道没有形成回路。

你可以检查一下那些w灯常亮的模块是不是有通道闲置,或没有行成回路!

楼主:
谢谢逻辑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