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Mitsubishi的J2S伺服的转矩控制

楼主(2005-12-25):
伺服放大器的转矩控制的现象是什么?当输出小于\等于\大于外界转矩时,分别有什么现象?

网友A:
你是关心速度的变化吗?

楼主:
也要关心一下速度吧,对于伺服放大器而言,在转矩控制模式下,速度的设定或者说变化是怎么样的?

楼主:
就是讲,在转矩控制模式下,电机是以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在运行呢?这个速度可以变化吗?如果可以,变化规律是什么样的?如果不可以,它又是在以什么样的速度在转呢?

楼主:
各位高人,快来指点一下!请留言啊!先谢过了!!!

网友B:
给定转矩小于、等于、大于外部转矩时,电机减速、匀速、加速运行

在转矩控制模式下,不能直接向放大器给定速度。

在转矩控制模式下,电机的速度变化取决于给定的转矩和外部阻力矩的变化。

网友C:
呵呵,你的名字叫扬帆呀~

楼主:
To:刘岩利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实验的结果不是这样的.当负载转矩大于给定转矩时,电机不会减速运行,而是直接就停了.而且电机的速度一直维持在限定值,根本就不变化.好奇怪的.请您帮忙分析一下吧,是不是我的设置或给定有问题呀?~~~

楼主:
To:sailor236
呵呵,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了,我在这里有两个名字的

网友B:
"当负载转矩大于给定转矩时,电机不会减速运行,而是直接就停了"
减速的结果当然是电机停下来。

如果有最大速度限制,当然不会超过这个限制。

楼主:
To:刘岩利
那你的意思是说在转矩模式下,电机的速度就是速度限制值,是吗?还是可以以小于这个值的某个值在运行?谢谢!!

网友B:
在转矩模式下,如果就理想状态来讨论,如果给定信号稳定,电机的稳定速度只能是零或者最大速度。

楼主:
To:刘岩利
不明白

网友B:
不明白?试着解释一下。
当旋转体本身没有力矩或者力矩平衡的时候,转速不变,当有力矩的时候,转速变化。
在假设电机在外部没有受力的理想情况(电机内部的摩擦也忽略掉),如果内部没有力矩,理论上电机会在任何速度下稳定转动。如果有给定力矩,电机的转速会很快上升到最大值,驱动器在这一转速下自我保护,力矩下降,在这一转速下稳速转动。

楼主:
To:刘岩利
那你的意思是说,在转矩模式下,电机都是以速度限制值运行?而不是某个低于限制值的速度运行?谢谢啦!

网友B:
理论上,如果你给定的是稳定的扭矩输出,大致就是这样了。要想让电机在某个低于限制值的速度运行,要么你给定的扭矩与阻力精确平衡,要么根据转速的反馈实时调整扭矩信号。

楼主:
To:刘岩利
哎呀,太感谢了,好象我有点感觉了~~`~~我还要再想一想,希望您继续指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D:
建议找本电机与拖动的书,看看恒功率调速一章

楼主:
恒功率?你的意思是说,在转矩控制过程中,功率是恒定的?那在速度模式下呢?速度一定,转矩的输出取决于外界的负载,此时,功率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D:
没错,转矩模式下就相当于恒功率调速

负载重时速度自动降低,负载轻是速度自动升高,
理论上无负载飞车,但是有装置内部有限制功能,
当负载和给定的转距相等是,装置零速
如此而已

楼主:
To:zzj1382
感谢!不过关于负载和给定转矩相等时,电机零速,还有些想不明白.另外,速度模式下呢,是恒功率吗?好象不是的吧

网友B:
理论上,负载和给定转矩相等时,电机稳速。

楼主:
负载和给定转矩相等时,电机稳速还是零速?好象起争执了,而且这个实验也不太好做,不可能很精确的给定二者相等.我感觉会是稳速吧,要不电机都停转了,还要转矩控制干什么.
另外,斑竹,强烈建议此帖加精,因为这个论坛里关于转矩控制的文章好象很少呢,当初我就是查了半天也没有,才发帖的.加精!!!

网友B:
稳速还是零速,没有什么可争执的,零速也是一种稳速。至于阻力矩与给定力矩相等时,是稳在零速上还是稳在其它什么速度上,取绝于稳定之前的状态。
在没有阻力矩的理想情况下(开始讨论时给定的前提),初始条件当然是电机静止。

就目前讨论的部分,基本没有超出高中物理,似乎没有设置为精华的必要。

楼主:
To:斑竹
精华不精华,关键不在知识的高深与否,而是看它的内容,既然我们现在没有关于转矩的帖子,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加精?

网友B: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加精?”
什么样的帖子可以称为精华,工控网并没有一定的严格标准,我个人的理解是,有深入的讨论,或者有系统的介绍,能够为以后看贴的人增长知识,至少是增长见识,而且问题本身有一定的通用性的帖子。考虑到很多做运动控制的人是从其它专业转过来的,一些大学课本里的专业基础知识也可以作为精华存在。而牛顿的惯性定律就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在这里上网看贴的人,说100%也许夸张,但是99.99%应该是知道牛顿三定律的。

楼主:
To:斑竹
那就算了吧,也只好算了,55555555555

网友B:
设置为“基础知识”贴吧

楼主:
谢谢斑竹!这是本工控女生第一篇也可能是最后一篇关于技术的帖子.由于公司发展需要,可能会转做管理,现在正在考虑中.这个帖子就留做纪念吧.谢谢斑竹!

楼主:
自己顶一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