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00V电源接线

楼主(2005-12-25):
有一松下MSDA013A1A电机驱动器,用市电220V如何接?谁都教我?多谢啦。

楼主:
??????没人肯吗?

网友A:
直接接L1,L3,还要分别将L1和r,L2和t相连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市电可以的,不过最好去绕一变压器

网友C:
日本人的电机,220V是指3相的,(我们的供电是单相220,三相380)。如果功率不是很大,只接一相也可以用。

网友D:
三相的220V电机,最好还是买个三相380的自藕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