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顿直线电机
直线电机伺服系统速度反馈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5-12-25):
求教大家:用直线电机作驱动元件的伺服系统如何实现速度反馈,用何设备?

网友A:
速度和位置反馈都是通过外加的直线光栅尺,省去了由旋转运动转直线传动的机械部分,所以直线定位精度较高

网友B:
一般都会给你做好台子的,光卖电机的没见过。
平台上一般采用光栅尺,反馈速度和位置信号。

网友C:
我就可以单卖电机,客户不需要台子,难道还一定要搭配一个平台?

网友A:
呵呵!我也可以提供单独的直线电机平台或直线电机

网友D(2006-02-04):
呵呵,直线电机还分直线步进和直线伺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