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声音大的原因

楼主(2005-12-25):
电机声音大的原因
当用变频器拖动电机运行时,我们经常遇到电机噪音大的情况。下面我就我遇到的情况就原因分析和处理方面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让我们 一起提高。本人水平有限,大家多提意见!
电机噪音大无非有两方面的原因:机械方面和电气方面。
1,机械方面
如电机冷却风扇损坏或刮擦电机外壳,电机固定不稳等。这方面的情况好处理一些,只要能找到噪音源,一般好处理。
2,电气方面
(1)变频器载波频率设置太低
可以适当把载波频率设置高些,但这时又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载波频率调得太高,又会对其它设备造成干扰,尤其是当采用PLC通讯方式时。因此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设置载波频率。
(2)电机共振
有时,电机在运行时的某一频段会产生机械共振。这时可以利用变频器的跳频设置方法。一般变频器都有“跳频”设置,其作用是:设置电机共振的频率,当变频器运行到此频段时,跳过此段频率,避免电机产生共振。
(3)电机带负载能力降低
有时电机长时间使用后,或电机质量不好,带负载能力会降低。这里电机的噪音也会比正常时大。

以上是我的一点实际经验,当然肯定还有许多,望各位大侠不啬赐教,多多添加,分享!

----------------------------------------------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在这里我们共同成
长!!

本人QQ群:10017817 希望工控及有关工业控制电气维护的朋友加入,互相讨论,共同提高!!

网友A:
支持!希望多发表一些此类文章!

网友B:
最重要的是变频器输出电流波形是不是近似正弦波,进口的有些这方面噪音很小,说明我们还有差距,国产品牌要努力呀!

网友C:
呵呵,挺实用的

网友D:
还有P参数过大,也可能出现噪音过大

网友E:
对一般初学者来说很使用!

网友F:
也有可能是电机与底座固定不好,产生振动。还有可能是电机的轴承润滑不够。然后可能与负载的变化也有关系的。当然变频器的频率不能设置得过低。

楼主:
国产变频器技术还不成熟,没有办法和国外的知名品牌相比,还是西门子和丹佛斯的变频器比较先进和好用,功能也比较强,性能好!

网友G:
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何冬天星三角起动电机,如油泵\空压机空载起动,要延长转换时间?

楼主:
这个不大理解,应该冬天和夏天差不多吧,可能是冬天的天气寒冷,启动电流比较大,为了稳定电网和保护电机,而延长了转换时间.

网友H:
电气方面的较容易解决,但机械方面的就较难处理,特别是在一些设备改造方面,就是解决了也回增加不少预算

网友I(2006-03-24):
电机震动不好的原因主要是动平衡做得不好(分为电机和与电机相连的部分,如皮带轮等),要作动平衡。这个问题一般不太好解决,如果没有动平衡机或测震仪,就只能凭感觉来做,这样精度做不好。

网友J:
学到不少东东,问一下楼主
有一个工程,变频器不运转的时候,PLC一切正常。当变频器启动时
PLC有干扰,是不是变频器载波频率太高的原因?希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K:
电磁干扰吧

网友L:
变频器里面太脏堵塞风扇时也很响!

网友M:
起跑:
变频器本身就对PLC又很大干扰
所以设计与安装调试最好要规规矩矩的来
该接地接地,该屏蔽屏蔽
要不然干扰问题很难解决

网友N:
对,是的.说的不错.

网友O:
变频器的应用越来越多。是值得多学的知识。

网友P:
实践证明用电磁干扰性能好的变频器,电机噪音小很多

网友Q:
低频时电流检测不准也可导致电机噪声!

网友R:
载波频率设置太低。

网友S:
变频器应当保持干燥与清洁.

网友T:
请问:
    电机和变频器的共振频率是怎么判断的?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U(2007-04-03):
每台电机的共振点都不同!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哦

网友V:
支持下楼上各位!另外我根据以往的一些小经验,可以同大家一起探讨:
机械方面:进口电机质量较好,加工尺寸精确,机械本身的震动会很小,但会在与机械轴连接时配合不到位而产生震动引起噪声;没有动平衡仪,可以用平面千分尺就是俗称的丝表来替代,如果是机械轴端皮带轮等引起的平衡差,那恐怕只有重新加工了,电机轴与皮带轮轴的同心度差可以调整,丝表也能适用;
电气方面的问题个人认为不难解决,变频器的性能和参数设置是最重要的,共振的问题值得探讨,好像比较难解决,市场有专门的共振测量仪,价格贵阿,用不起,只能凭经验了,尽可能减少共振,比如,各个安装基座下垫弹簧垫圈或软性垫,如羊毛毡,防震垫圈,连接轴之间加装防震弹簧圈,一般是橡胶的;
另外,电机本身的问题也值得注意,有些电机转子绕组时间长了会发生绕组松散,那么运转时恐怕会与定子摩擦,将绕组绝缘磨坏;
或者是有异物进入电机里,在转子与定子之间摩擦,使得转子表面产生磨擦痕;轴承的质量也是关键,进口的问题很少,但有些轴承的选择失当,承载力不够,时间长了滚珠或滚针磨损,造成轴与中心不同心,要么会使转子摩擦定子,要么轴承很快烧坏。

网友W:
支持一下.
真的不错.

网友X:
我用了ATV38的变频,在输入输出都加了电抗器(频率需要调到120左右),但是频率到50以上时电抗器发出很大的噪声,请问大家有好的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Y:
变频器载波频率设置太高的话发热会严重的!

网友Z:
请问为什么载波频率越高越容易造成干扰

我是谁?~

网友:
请教前辈:
变频器接的屏蔽线有什么要求吗?

爱人啊,你在哪

网友:
TO:EricControl
    请问什么是P参数?能否说明

网友AA:
变频器摆线针变速器噪上声大,没用两个月,几台都是,是什么原因?油泵\压缩机冬天启动延长是因为冬天温度低油粘度大,从启动到额定转速,时间加长.为了避免电流大,对电网冲击.

网友AB:
防震垫圈应该起很大的用处!

网友AC:
初学者,有些不是太明白,请大家说的通俗一些

网友AD:
收获不小啊

网友AE(2007-05-12):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调载波也不是很理想.
头痛!

网友AE: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调载波也不是很理想.
头痛!!!!!!!

网友AE:
关于电机的噪音问题:
楼上说的都是基本的,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变频的输出.
变频器的输出波型是关键:

网友AF:
变频器的性能和参数设置是非常重要的,共振的问题值得探讨,好像比较难解决,我们只能凭经验来解决了,尽可能减少共振,比如,各个安装基座下垫弹簧垫圈或软性垫,如羊毛毡,防震垫圈,连接轴之间加装防震弹簧圈,一般是橡胶的

网友AF:
防震垫圈应该起很大的作用

网友AG:
如果是变频器引起的,问题比较难解决,通常是太多的奇次谐波,这就需要优化的开关控制方法

网友AH(2007-06-15):
高手!学习中。。。
不过在用变频调速时大都是载波频率没调整好,其次是不小心撞到共振频率!哈哈,,,

网友AI:
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装交流电抗器会好一些!!!!!!!!!!!!!!!!!

网友AJ:
个人觉得引起电机噪声过大原因有以下几点:不妥之处请大家指点
1.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过高引起电机高频啸叫。
2.增益过高或过底引起机械共振或电流声音过大。
3.电机本身原因如曳引轮与轴承间隙过大(我是做电梯的发现一台沈阳蓝光永磁同步主机有这个问题)
4.变频器转矩参考给定比例滤波参数不对,引起主机啸叫。

网友AK(2007-07-28):
PI值也有关系

(:

网友(2007-12-25):
呵呵  越往后越经典  希望继续~!?

网友AL:
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段与电动机的固有频率谐振时电机震动较大,当载频降低时可以提高电机的输出力矩但波形较差,电机噪声较大,另外变频器的三相电流输出不平衡时电动机也会发生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