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有没那家触摸屏或按键屏可以做到军用级

楼主(2005-12-25):
因为给军方配野战特种车上的控制器,现在专门开发了一种军用级的小型PLC,V80-M,对方要求-40~85度,还需要一个屏。
现在PLC已经可以达到要求了,但屏真不好解决,现在只有西门子有一种军用的屏可以达到,但是不好买。所以问问各位,那家有这种产品。时间比较急。
要求如下:
温度-40~85度;
正面防溅水;
接头要用防水航空接头
湿度5%~95%
抗振达到EN56008标准要求
尺寸6.4或5.7
最好是国产

网友A:
看样子,您这个屏可能得定制了.
如果是军用,应该功能比较确定.应该主要是硬件的选择问题.
可惜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一种通用的万能显示器,没时间做别的.
希望同志们多帮找找.

楼主:
主要是宽温如何做,是不是要加电热丝啊,先用电热丝把屏加温后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