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通过适配器如何和S7-300通讯啊?

楼主(2005-12-25):
INTOUCH 通过siemen适配器如何和S7-300 cpu MPI 口 通讯啊?

要SIMATIC NET吗?

楼主:
 INTOUCH I/O server 有MPI协议的直接驱动吗?

网友A:
用INTOUCH的DAS SIDirect-1.0 SP1就可以

网友B:
有很多人在问同样的问题!
再贴出方法:
Tech Note 196
Configuring the S7 I/O Server to Access S7 PLC’s via TCP/IP and a Standard Ethernet Card for Windows NT 4.0
All Tech Notes and KBCD documents and software are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See the Terms of Use for more information.
Topic#: 000896
Created: October 17, 2000
This Tech Note describes the necessary steps for establishing TCP/IP communications via the Wonderware S7 I/O Server to an S7-400 PLC, through a standard Ethernet card in the PC and a CP 443-1 module in the S7-400 Universal Rack for Windows NT 4.0.
This Tech Note assumes the user has a basic working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iemens Simatic Net, Siemens Step 7 and Wonderware FactorySuite I/O Server software.
The following steps are covered:
·    Configuring Siemens hardware and Software
o    Creating a Database Using COML S7
o    Configuring/Activating the Standard Ethernet Card
o    Verifying the TCP/IP Interface
o    Accessing/Configuring the CP 443-1 TCP Module
·    Configuring a Topic for the Wonderware S7 I/O Server
·    Testing S7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Wonderware S7 I/O Server
Note For Siemens Simatic Net configuration, this Tech Note uses examples from Siemens Simatic Net v5.0.
Configuring Siemen’s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ep 1: Creating a Database Using COML S7 (v2.11)
The following steps are based on version 2.11 of the Siemens COML S7 software. Wonderware Technical Support recommends that you use the current available version of COML S7 from Siemens.
The COML S7 program is used to create the .TXT and .LDB files required for Simatic Net to interface a standard Ethernet card to the CP 443-1 TCP module on the S7-400 Universal Rack (UR).
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to create the .TXT and .LDB files.
1.    Start the COML S7 program; the SIMATIC NET COML S7 dialog box should appear as shown in Figure 1.

Figure 1. Creating a .TXT file
2.    Us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to create your .TXT file:
Node name: Name of the station. Used only for documentation purposes. It has no meaning to the project.
Network type: Select TCP/IP from the drop-down list box since the CP installed in the PC is a standard Ethernet card.
Name: Enter a meaningful connection name (maximum 32 characters). This connection name will appear again when you create topics in the S7 I/O Server.
VFD name: This VFD name is used by an application to specify which S7 connection to use. The Virtual Field Device (VFD) name is used during the topic configuration in the I/O Server.
Remote addr.: This is the IP address of the CP 443-1 TCP to connect to on the S7-400 UR. It should match the IP address defined in Step7 programming software.
Local TSAP: The Transport Service Access Point (TSAP) is the layer 4 address. The first two digits specify the device. The last two digits must be zero. Wonderware Technical Support recommends a setting of 01.00
Remote TSAP: This address consists of two parts:
o    group: specification of the device: 01 = PG, 02 = OS, 03 = others
o    group: addresses of the SIMATIC components: (Bit 0..2) = Rack (Subsystem), (Bit 3..7) = Plug in port
Wonderware Technical Support recommends a setting of 03.0x, where x = slot of the CPU (not the CP). Since the CPU is normally installed next to the power supply (which takes 2 slots), the usual setting here is 03.03
3.    When completed, save the .TXT file under File/Save Text Database as shown in Figure 2, then click OK.

Figure 2. Saving the .TXT File
4.    Generate an .LDB file under File/Generate Binary DB as shown in Figure 3, then click OK.

Figure 3. Generating an .LDB File
Step 2: Configuring/Activating a standard Ethernet card with the Siemens Simatic Net, 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 (v5.0), Software
1.    Start the 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 program. From the Access point of application drop-down list box, select S7ONLINE (STEP 7) as shown in Figure 4.

Figure 4. 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 (V5.0)
2.    From the Interface parameter set used list box, highlight TCP/IP -> (Adapter Type) <Board (No.)> and click on Properties.
Note In this example, TCP/IP -> (Adapter Type) <Board (No.)> appears under the Interface parameter set used list box; however, this will not be the case when you are initially setting up. To install the TCP/IP under the Install button, consult your Siemens documentation.
3.    In the Properties dialog box, click on the S7-Protocol tab. Click on the Search button and select the directory where the .TXT and .LDB files were saved in COML S7.  When complete, click OK.

Figure 5. Configuring ISO Interface
4.    Once the SAPI-S7 Database path points to the .LDB file, click  the TCP/IP Network tab and then click the Network Options button, as shown in Figure 6.

Figure 6. TCP/IP Dialog Box
5.    In the Network dialog box , click the Protocols tab .   Under the Network Protocols section, highlight TCP/IP Protocol, then click OK, as shown in Figure 7.

Figure 7. Defining Network Protocols
6.    You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 (V5.0) dialog box with the TCP/IP -> (Adapter Type) <Board (No.)> highlighted, click OK.
7.    When complete, the following Warning dialog box will appear stating that the access path has changed. Click OK.

Figure 8. Warning Message
8.    You will then be prompted to restart the parameter settings, click OK.
Step 3: Verifying the TCP/IP Interface
Follow these steps to test that the Ethernet card, with the Simatic Net Software, can interface via the TCP/IP interface.
1.    In the 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 (V5.0) dialog box, highlight TCP/IP -> (Adapter Type) <Board (No.)> and click the Diagnostics button.
2.    In the Diagnostics dialog box, click the SR Protocol tab. Under the SR Status section, click the Test button. If correctly interfaced, you should see the results as shown in Figure 9.

Figure 9. Verifying the Interface
Accessing/Configuring the CP 443-1 TCP Module
The CP 443-1 TCP module should be configured with a standard profile. If this has not been done, create an S7 project that matches your S7 hardware configuration.
Note If you require assistance in creating an S7 project, consult Siemens S7 documentation or contact Siemens Technical Support or a Siemens distributor.
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to access the CP 443-1 TCP module using Simatic Manager Step 7 (v5.0 + Service Pack 1) and Step 7 S7/M7 Hardware Configuration (v5.0 + Service Pack 1).
1.    Open-up the S7 project, SIMATIC Manager – S7-400 window, and double-click on Hardware, as shown in Figure 10.

Figure 10. S7-Project Window
2.    Under the Slot list box, select the CP 443-1 TCP module (located in the S7 UR) and double-click, as shown in Figure 11.

Figure 11. Selecting the CP443-1 TCP Module
3.    When complete, the Properties – CP  443-1 TCP dialog box should appear. Under the General tab, in the Interface section, click the Properties button, as shown in Figure 12.

Figure 12. Properties – CP 443-1 TCP Dialog Box
4.    In the Properties – Ethernet Node CP 443-1 TCP dialog box, click the Parameters tab. Under the Subnet section, highlight Ethernet(1).
5.    In the IP address field, enter in the IP address assigned for this CP 443-1 module.   The IP address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e Remote address defined in Step2: Creating a Database Using COML S7.
6.    Next, for the Subnet mask enter 255.255.255.0 or the Appropriate Subnet mask for yur network.  When complete, click OK.  See Figure 13.

Figure 13. Properties – Ethernet Node CP 443-1 TCP Dialog Box
7.    You will return to the Properties - CP 443-1 TCP dialog box.  If configured correctly, you should see a "Yes" next to Connected, under the Interface section.
8.    In the Properties - CP 443-1 dialog box, confirm a valid CP 443-1 module connection by clicking the Diagnostics tab.  In the Module Diagnostics section, click the Run button.  If a valid connec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following Industrial Ethernet Diagnostics window will appear.

Figure 14. Industrial Ethernet Diagnostics Dialog Box
9.    Next, ping the CP 443-1 module by the IP address and verify the module replies as shown in Figure 15.

Figure 15. Pinging the CP 443-1 Module
Configuring a Topic for the Wonderware S7 I/O Server (v7, 1, 1, 12)
1.    Start the Wonderware S7 I/O Server. From the Server menu bar, click on Configure and then select Topic Definition. The Topic Definition dialog box should appear.
2.    Click the New button and the S7 Topic Definition dialog box should appear. Define your topic by entering a meaningful name in the Topic Name entry box. Use the drop-down list boxes to make your selections for CP-Name, VFD and Connection as shown in Figure 16. If correctly configured, the entries shown should be available for selection.

Figure 16. Specifying a Topic
Testing S7 TCP/IP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Wonderware S7 I/O Server
After you have configured the Siemens S7 software and hardware, and the Wonderware S7 I/O Server, you can use the WWClient to test communications to the S7 PLC, through the standard Ethernet card in the PC , to the S7 CPU via the CP 443-1 TCP module.
The following shows an example of WWClient successfully advising item "MB90" from an S7 PLC based off the Siemens Simatic Net, Siemens Step 7 and Wonderware S7 I/O Server settings, configured throughout this Tech Note.

Figure 17. Testing Communications using WWClient
R. Acosta
The Tech Note is published occasionally by Wonderware Technical Support. Editors: Sabrina Abercromby and Kelly Hauser; Publisher: Wonderware Corporation, 100 Technology Drive, Irvine CA 92618. There is also technical information on our software products at www.wonderware.com/support/mmi, our WonderFax fax-on-demand system at (949) 450-5050, and the Comprehensive Support Knowledge Base.
 For technical support questions, send an e-mail to support@wonderware.com.

 back to top
 ?2002 Wonderware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Terms of Use.

网友C:
全是ENGLISH,我看不太懂啊!

网友D:
intouch软件讨论群:4672400
里面有很多高手

网友E(2015-05-07):
推荐阅读:电子工艺实训考核装置相似产品http://www.shfczz.com/show_news-93.html

推荐阅读:关于电子工艺实训考核装置的介绍http://www.shfczz.com/show_news-81.html

推荐阅读:工业自动化实训台的现代化标准http://www.shfczz.com/show_news-103.html

推荐阅读:工业自动化实训台优势有哪些http://www.shfczz.com/show_news-102.html

推荐阅读:单片机应用实训考核装置实验模块配置http://www.shfczz.com/show_news-118.html

推荐阅读:中央空调实训装置的智能软件配置http://www.shfczz.com/show_news-119.html

推荐阅读:电工电子实验室设备用在哪里http://www.shfczz.com/show_news-120.html

推荐阅读:电子技术实训装置有什么好处http://www.shfczz.com/show_news-121.html

推荐阅读:电子工艺实训考核装置的总体构造http://www.shfczz.com/show_news-122.html

推荐阅读:化工工艺实验装置主要分为哪几类http://www.shfczz.com/show_news-1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