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密码设置啊

楼主(2005-12-25):
请问:PLC密码怎么设置啊?老是提示我不正确,怎么回是,大家怎么设的?

网友A:
你设置密码的时候你查看一下设置密码栏的下部,如果你看到‘密码锁定’的时候,密码已经设置了,你下一部点击跳出菜单的取消项就可以了。如果你看到的是‘密码解除’字样的话,说明密码没有设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