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FC的嵌套调用问题?

楼主(2005-12-25):
我20个搅拌电机因为控制方法相同,所以采用了同一个FC1来控制,形参相同,只是不同的电机赋予了不同的实参。考虑到将这20个FC1的调用直接放到OB1中显的主程序太大,所以我又建了一个FC2,将20个FC1放到其中,再在OB1中调用FC2就行了。但问题是,我现场测试,程序灌进去以后,没有反应,程序好象没有执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必须把20个FC1直接放在OB1中才行吗?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应该可以
有可能是其它的原因
灯是什么状况啊?

网友B:
如果电机的控制有需要保存的数据,就要用FB而不应该用FC

网友C:
可以的,我们控制电机也是用的同一个FC ,只是不同的电机的运行状态要用不同的实参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