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MMC卡灌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5-12-25):
以前用的是314-IFM,它的存储是内部自带的,所以灌程序很简单,DOWN就行了,这次的项目用的是314标准型,带MMC64K的卡。以前没用过,但没办法,就硬着头皮往PLC里灌程序了。步骤是这样的:
先是直接点DOWNLOAD,程序进了PLC,接着我又点了那个“COPY RAM TO ROM”,接着开始在线测试程序,结果系统说不能在线运行,我赶忙把PLC打到STOP,接着再打到MRES9秒,松开,再打到MRES一会,以为这下,程序该清了吧,结果打到RUN,程序还在。
我到底错在哪里了???请各位大侠指点啊

网友A:
在STEP7软件中有清除程序的选项,在PLC菜单项中

网友B:
mmc卡上的程序不能通过plc复位操作清除。你可以在线打开PLC,然后直接从卡上删除程序块

网友C:
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哪有那么麻烦

网友D:
在菜单中有选择的,Clear Memory或在线时将用户程序块和DB块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E:
必须在线用step7清除

网友F(2011-05-22):
你的卡已经被格式化了,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