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传送带传送位置控制?

楼主(2005-12-25):
本人是个新手,想在传送带某固定工位前安装电子眼,当感测到有物料过来时,传送带开始减速并保证该物料准确停止在该固定工位上,该工位作业完成后,传送带又继续加速向前运行,下一物料过来时又开始减速停车,如此反复工作.....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简单经济的方法实现以上功能,谢谢

网友A:
 先要确定工件定位的精确度是多少,才能....

网友B:
传送带是用什么电机拖动的。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送料机器吧?我司的运动控制卡和控制器就是专门用在精确定位、定长的位置控制系统,有关问题可联系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www.adtechcn.com(深圳众为兴数控)

楼主:
定位精确度要求+ -0.1mm,现在是普通电机,如果有必要可以改为其他电机,谢谢

网友D:
0.1毫米,如果速度不快的话,用个光电开关检测位置,到位就停下来。如果速度快的话,每次的刹车距离不一定一样。

网友E:
精度要求比较高,如果正常运行速度在1m/min及以上,采用普通减速(刹车)电机+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应该达不到(因为变频器减速的速度范围也是有限的,惯性依然会很大)。
不过按你的意思看来这条传送带只是一个工位使用,那你为什么不在该工位处安装阻挡器或其它阻挡机构呢,只要你阻挡机构的精度够高,再高一些精度的要求都可以达到。。。

网友F:
东方三源有大屏幕高精度马达控制器可供选择
本公司控制器普通马达或伺服马达进行精确的定位,可用于多种工业控制设备,伺服控制精度达0.01mm,普通马达定位精度达0.02mm,经济实惠,性价比高。
有意电:13672788569
或浏览:http://www.sygk.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