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我的采集卡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2005-12-25):
大家好:我用研华1716采集卡,用到count功能,前几天还好用,现在计数非常不准确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其他的功能,例如A/D,D/A都好用,是不是我的卡烧了啊,我在CNT_GATE加5v电,这样不行吗?,CNT_GATE最高可以承受多少电压啊?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A:
电压输入没问题!
是不是卡有些问题了?
kusite213@hotmail.com

楼主:
谢谢你回复我的问题,我在测试时把导线剪断了,然后找出需要的线连接函数发生器,可能卡上的+12V的那根线碰到了其他的线吧,第一次做和硬件相关的项目,不知道要注意哪些事情,老师已经打电话叫研华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