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电缆中间断线的问题

楼主(2005-12-25):
我经常在工作中遇到电缆线经常使用,不知从中间某处折断,丢了可惜
现在大家讨论如何检测断线在何处
我以前用液晶感应电笔检测
方法是电缆接火线  然后一点一点用液晶感应电笔从头到尾检查
也检测出一些,但效果不太好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电缆探伤移

楼主:
没用过这种产品,能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B:
有办法的,方便的话将故障现象EMAIL至sas1798@tom.com

网友C:
使用电容容量测试仪可以知道大概位置。

网友D:
控制电缆?线径?

网友E:
使用电容容量测试仪可以知道大概位置?
怎样操作?

网友F:
谈一下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不一定实用。
比如一根100m的电线,某处断。先在50m处测量从此点到一头是否通,如果不通,则以此为限,再在这段区间的中点(25m处)测量是否通,如果不通,则再次以此为限,再在这段区间的中点测量是否通……这样可以很快的缩短查找故障的范围,完全可以在有限的次数里找到故障点的。
这是思路,不一定是具体的实用办法,但其实有时也可以这么试试的。

网友G:
我在用一种叫聪明鼠检查仪,挺好用的。

网友H:
吴刚的办法我在维修现场经常使用,不错的。
动力勇 请介绍一下聪明鼠检测仪,还有其它功能吗?

网友D:
吴刚的办法也是我平时维修中采用的,但是有时经常遇到检查出来后发现是在90m米处断的,这样做,是不是有点......

动力勇,介绍一下聪明鼠检测仪,期待ing.

网友I:
to吴刚:“从50米处测到一头通不通”?电缆是带皮的,你不扒皮怎么测啊?电缆如果皮都扒了,还用测么?

网友J:
吴刚先生的办法可能不太实用,因为一、如果电缆是直埋的话那会累死你。二、对电缆破坏太严重。一直听说过断线侦测仪但没见过。

网友K:
电缆故障测试仪,利用的电桥原理吧.调整好挺准的.

网友L:
8898型高压带电电缆识别仪 电缆寻踪仪

前所未有电缆识别大革命 ——真正的带电识别

无须断开电缆铠甲接地 轻轻一套 全部解决 安全又可靠

即将全新上市

采用相位和GPS技术 可以带电识别多束电缆中的某一根电缆 准确率百分百

将彻底替代原有的音频识别法

百分百的准确!!!

百分百的安全!!!

可以进行电缆寻踪和定位电缆的走向—准确可靠!!!

北京德隆博宇科贸有限公司 http://www.develot.com.cn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1708室 100044

Tel:+86-10-68002766-815,806

Fax:+86-10-68002799-815,806

联系人:李 森 手机 13910062844 Email:lisenjs@sina.com

这是我转过来的.不知道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