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磁吸合器的抗干扰

楼主(2005-12-25):
如果电磁吸合器和伺服电机放的很近的话会产生很强烈的干扰,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用固态接触器行不行呀?

楼主:
用固态接触器不行的,只是因为受到干扰,不知道 用什么东西可以挡住电磁场的干扰?

网友B:
你拿铝盒把电磁吸合器屏蔽起来啊,然后把铝盒接地.哈哈,土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