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400如何实现带电自启动功能?

楼主(2005-12-25):
ACS400的变频器如果通过OP盘来操作,好象都是先给变频器通电,然后按一下启动键后,变频器才启动。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如何使变频器一上电就自动以工频50HZ运行?感谢了。

网友A:
用REM控制,再将8-11短接,加速时间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B:
修改1001参数...

网友C:
同意,照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