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J300

楼主(2005-12-26):
日立J300-300HFE3,启动显示“--U”后又显示“E09”故障,检查后发现电源板驱动电源部分有6个220欧的电阻烧断,更换电阻,上电启动,还是显示上面的故障,并且更换的6个电阻发热厉害,驱动板的触发已全部更换,控制板也更换过,想不出原因请大家帮忙。

网友A:
请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接触器、限流电阻是否损坏
2、电源板上变压器等是否有损坏
3、逻辑控制板与IPM板连接电缆及连接插头部分有否损坏

楼主:
接触器、限流电阻连接插头是好的,给电源板加直流测的驱动电压是13伏,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B:
可控硅坏了

网友B:
不好意思 J300没有可控硅,那可能接触器坏了

网友C(2006-10-12):
可能是开关电源那部分反馈电压的滤波电容坏!电容值为3300uF的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