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達PLC怎樣與台達人機(HMI)用RS485通訊????急!!!!

楼主(2005-12-26):
  求助台達及工控的朋友:

   用台達人機(HMI)COM2對應6個PLC(型號=ES32系列),BPS=19200,
   PLC程式怎麼編寫,人機(HMI)怎麼設定
                                                   TKS!!!

网友A:
plc只要将d1121地址将站号设定好1-6,然后将d1120的协议该为b19200/7e2就ok了。

楼主:
謝謝新四军兄:

网友B:
人机的设置和只与单台PLC时一样,但是人机程序里的元件需要分清楚站号。

网友C:
to:新四军
   把d1120的协议该为b19200/7e1可以吗?  7e1和7e2 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