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13C海泰克触摸屏通信

楼主(2005-12-26):
S7-313C怎么于海泰克PWS1711通过MIP口通信

网友A:
通过MPI PORT 通讯就是正常的RS485通讯,正接正,负接负即可.

楼主:
我也是那样连的,没用,谁实干过

网友B(2006-12-30):
那样是不行,谁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C:
和300通讯:
1.在ADP的工作参数设定---连线设置中: 如果不用控制区和状态区那么删掉控制区和读写区
2.如果使用了控制区和状态区,那么在step7中中开辟DB10,并且在该db块的变量标签标表中定义DB10.DBW0------DB10.DBW20
3.确保指拨开关5,6在off
4.cup的mpi属性中的站号(2)和波特率( 19200)要和ADP连线的站号和波特率一致
5.如果在触摸屏中用到某地址(如DB100.DBW10),那么要在step中开辟db100,并定义此块中的dbw10,否则就会访问一个不存在的地址而报通讯错误。
6.触摸屏的上下载口最好和触摸屏与300的通讯口不要重复。

网友D:
別試了除非你S7-300沒程序或是只寫少許的程序,還能正常的通訊,但可能嗎?

网友B(2007-04-13):
我现在写了100多段程序,现在通讯有点困难,有点难

网友E:
我用过S7-300 315-2DP的,就是象aw22那样接线,可以用,稳定运行几年了。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