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鉴别ABB接触器真伪?

楼主(2005-12-26):
请问,如何鉴别ABB交流接触器的真伪呢,尤其是内部的线圈,因为好多供应商说自己的是原装进口的,价格较高,但是里面的线圈都有差别,如何鉴别呢???

网友A:
ABB原产接触器进口型是在德国生产的,国产的ABB接触器是在新惠生产的
进口型的外壳侧面有很多的国际认证标示,而且重量比国产的要重,国产的就没有而且的重量较轻,打开接触器,进口的线圈上有欧盟的代码和原工厂的出厂代码,可以上网查询的,国产的代码只要打ABB的800免费热线就可以查到,一般进口型比国产的贵30%-50%是正常的,时间一般4-6周这是欧洲到中国的海上航运时间应该差不多,在北京、上海、厦门都有ABB公司的仓库,一般从欧洲过来的产品在那里都有一些库存。

楼主:
我用的大部分原装进口设备上的ABB都是法国产的,线圈上都有标一些代码和ABB的名称,前天代理商拿过来的我拆开线圈反现,只是用一层白色的绝缘布包着,而且两个A2的短接只是用一根细的铜丝,这和国产的一些接触器雷同;但是进口的A2短接是用一个小铜排,由此我觉得代理商拿来的样品是假货,这样认为没有问题吧,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你是从ABB哪里的代理商拿的货啊?有代理商的详细资料吗?代理商在与你们公司进行贸易往来的时候有没有出具ABB公司的正式代理证书呢?
还有代理商是不是正规的由ABB授权的呢?先不说产品,光进口和国产的产品的价格就有很大的差异,要不这样你把你们原来用的ABB接触器上的原代码找出来打电话给ABB低压产品部看看,以后最好找有正规的代理权的ABB代理。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万分感谢。

网友B(2008-11-05):
请教各位高手,最近我们厂进了一批货,有ABB产品型号是E202-63r隔离开关,可是出现有十几个的质量问题,怎么辨别真假,急用!!!谢谢!

网友C:
看来还是要把好进货关,找好进货渠道。呵呵

网友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