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WinCC监控软件死机的原因

楼主(2005-12-26):
最近,我公司的WinCC老是死机,一般什么原因会导致其死机,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网友A:
和什么连接的啊?

网友B:
最好是先确定死机前后是什么状况?
原因很多:有本身软件的问题,也有操作系统的问题,或则其他软件的冲突问题,网络的问题,误操作等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通过以太网和s7-400连接的,经常在输入数据的时候发生死机现象,而且发现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机器的速度越来越慢,操作系统里面出了WinCC没有安装任何别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