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共直流母线

楼主(2005-12-26):
(无正文)

楼主:
希望指教

网友A:
共用直流供电。

网友B:
就是把两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并用!但要注意两台变频功率最好不要相差2个规格以上!且母线间要加快熔!

网友C:
公共直流母线变频器集中安装的一种好的措施.适合变频器可以集中安装.有很多优点.变频制动发电可以返回母线上.可以不装或少装制动电阻.整流器.电抗器,制动电阻等公用.大型流水线一般采取这种方法.

网友A:
但一坏则有可能一起坏,我碰过。

网友D:
李老师你好!
我看到有共直流母线方案的接线图中,每个变频器都是通过一个快熔挂到公用直流母线上,这种方法不会一起坏吧?

网友A:
这样可能会好点,但通常烧坏快熔才断。

网友E:
  李老师你好!
 请问快熔的值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