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转矩控制咨询

楼主(2005-12-26):
现在一直很迷惑,什么是转矩控制?在转矩控制下,速度怎么给定?还有,你给定的转矩是不是会变化?然后,刚才做实验,给定转矩是50%,但实际能加到150%左右,然后电机才停下来?疑惑.......

网友A:
呵呵,我知道了,你看一下这篇吧,在线求助:Mitsubishi的J2S伺服的转矩控制,是我留的文章,但是没人回答的

网友B:
转矩控制不涉及速度给定的问题。既然是转矩控制,给定的是转矩不是速度。

网友A:
to:刘岩利
那给定的转矩是一个固定的输出转矩呢,还是只是一个限制值?

网友B:
在转矩控制下,应该是给定输出转矩。

网友A:
to:刘岩利
那电机的输出转矩取决于什么呢?设想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们认为电机是在空载运行,那么这个时候电机的输出转矩是多少?是0还是设定值?这种情况下的速度呢?谢谢您!!!

网友B:
如果电机没有负载(理想情况),但是给定了输出转矩,这种情况下,电机会很快达到最大转速,并保持这一转速。
最大转速一般是在通过驱动器参数设置的,不建议设置到额定转速以上,毕竟驱动器输出的功率是有限的。

网友A:
TO:sailor236
关于转矩控制我忽然有些感觉了,可能是我的实验完全搞错了.现在就差那一点突如其来的灵感了,有了灵感,一切就都清楚了.呵呵~灵感~回头再联系吧

网友A:
TO:sailor236
你看一下我的文章,刘先生发话了,加上张力控制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