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忙!新手omron CX5。0编程问题

楼主(2005-12-26):
小弟我刚下个omroncx-promgremmer5.0编入最简单的一个程序怎么出现
“所选端口被另一个所占用”望高手指点
thank you!

网友A:
如果是下载时出现的,就是由于您的计算机串口是否已经被其他的程序打开。

网友B:
可能你在编辑选的串口与实际连接的串口是不同一个。我也是初学者,这是我的猜想,在我编写程序时也碰到过,所以我这么认为。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C:
串口被其它的占用,重新选择串口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啊
我是在实际编程的时候遇到的,我没有插电脑与PLC通信线的时候也出现这问题。
我换了com2也不可以

不知道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D:
换一个口试试看

楼主:
大家好!
    我现在换个口,这个问题没有跳出来,但跳出另一个问题:
“不能连接PLC
   请检查如下问题:
   1。CX软件与PLC选型要对上
   2。修改PLC对话框的网络设置
   3。PLC的电源
   4。PLC与PC之间的连接”

我感觉第2点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不知道如何设定望大家继续指点,感激ING

网友E:
可以用软件自带的“自动在线”功能。它能免除你的设置错误。

楼主:
我选了“自动在线”功能可是软件显示“不能连接致PLC”
我这个PLC是旧的,插上220V电的时候“ERR/ALARM”红灯一直亮着,PLC与PC连接线是国产的,刚在市场上买的

楼主:
PLC的型号是CQM1 ,CPU11。
COM1红灯闪闪会亮

网友E:
“ERR/ALARM”红灯一直亮着”是不是你的PLC里没有程序啊?

网友E:
你用的数据线和PLC配套吗,应该检查一下。

楼主:
数据线型号是对的,但PLC我就不敢保证了。我想把最简单的程序输到PLC里就可以

网友E:
COM1红灯闪闪会亮
是正常的。
你怎么确定你的数据线是对的,在其它机子上实验过吗?

楼主:
这跟线上也有标是CQM1 不过我没有试过线到底质量怎么样

楼主:
线的型号是CQM1-CIF02

网友E:
  1。CX软件与PLC选型要对上      型号你应该选对了  工具/选项
  2。修改PLC对话框的网络设置    用自动在线一般不用设置
  3。PLC的电源                  一般不会有问题
  4。PLC与PC之间的连接”        关键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再试一试看看,谢谢了哦,下次再指点呀

楼主:
问一下:
我PLC的ERR/ALM红灯一直亮着对程序传输有没有影响

网友F:
TO 木婴:
ERR/ALM红灯一直亮着对程序传输应该没有影响。
另外,请参阅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4666

楼主:
用COM1跟用COM2有什么区别吗?
我为什么用COM1不可以用COM2可以(虽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网友E:
你的机子串口1应该是让别的程序打开了。
ERR/ALM红灯一直亮着对程序传输是没有影响的。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下我怎么才可以检测我的编程电缆是不是OK的?
比如用万用表怎么量?谢谢了

网友E:
你可以找一台其他的PLC试一试啊!

楼主:
说来奇怪了 ,原来是电脑接口的问题,我换了部电脑就OK,原来那台是联想的台式机.多谢大家了

网友G(2006-03-22):
请教大家一下我怎么才可以检测我的编程电缆是不是OK的?
比如用万用表怎么量?谢谢了
---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它里面有电路板转换信号用

网友H:
呵呵这是我昨天遇到的问题,告诉你吧你要看看错误日志了,把他全清除了,应该就好了,你的plc应该有很多空指令。

网友I:
这是里面的电池没有电了!与程序无关。我公司有九台CQM1的CPU21出现过这种问题。COM口被占用是电脑上的设置问题。与连接线无关。

网友J:
 木婴:
你好:  我刚刚下载了一个你欧姆龙的CX-P5.0请问你知道序列号吗?
  我现在仍然装不上?
谢谢·

网友K:
我的电脑-更改一个设置-系统-端口
看看你的COM1端口是不是被其他的外接数据线端口重合
欢迎进入:www.gongkong.id666.com探讨技术问题

网友L(2006-04-29):
木婴:
  你好.能否给我来一份CX-P5.0,万分感激.
  (xiexuedong333@126.com)

网友M:
   飞行者
你好:
 在哪下载了一个你欧姆龙的CX-P5.0谢谢·

网友N:
选择COM1或COM2

网友O(2007-07-02):
木婴:
  你好.能否给我来一份CX-P5.0,万分感激.
  (liuxiao0345@sina.com.cn)

网友P:
端口占用,只能结束端口任务或重启电脑!

网友Q(2011-06-13):
木婴:
  你好.能否给我来一份CX-P5.0,万分感激.我用的PLC是OMRON  CJ1G-43H的PLC

81992677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