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的控制原理

楼主(2005-12-26):
   我看过蛮多关于介绍伺服电机的资料,但没有那一本书上面讲的是相同的,伺服电机的转子是由永磁构成的,而定子是由励磁绕组与控制绕组组成,当给励磁绕组加信号时产生脉振磁场,电机不能够转动,当给控制绕组加信号后产生的磁场跟励磁绕组产生的磁场形成旋转的合成磁场而转动,而他转动的精度又是怎么来完成的呢,有的资料介绍是用编码器,有的资料介绍用传感器,我想知道到底是用什么来控制精度的,其反馈原理又是怎么形成的,里面的比较信号又是那部分提供的。谢谢

网友A:
用编码器。。。构成一个闭环回路。。。

网友B(2007-12-13):
    很简单,你不要过多的关注伺服内部的的东西,伺服的控制就是一个简单的闭环,就是驱动器接受上位机发出的信号,指导电机运动,而电机的运动轨迹靠电机后面的编码器反馈给驱动,驱动再根据发回的信号决定是否继续运动,如果返回的信号和发出的信号对等那么就停止,如果还差就回无条件的补上去!
    比如原来的普通马达+变频器+电机后再加一个编码器=一套伺服控制!现在的伺服还比较单一,以后回发展为纯信号控制,就是有一张卡插到电脑里,在电脑里编辑程序直接传输到伺服驱动器的解读器,从而指导电机的运动,等于取消了PLC等控制器!
    如果有关于任何的伺服问题大家可以可以一起交流!
    13770769066张先生!

网友C:
“普通马达+变频器+电机后再加一个编码器=一套伺服控制!”———果真如次的话,各大伺服厂家就倒闭了事了,

网友D:
“普通马达+变频器+电机后再加一个编码器=一套伺服控制!”———果真如次的话,各大伺服厂家就倒闭了事了,

不过我认为如果你是做速度控制可以用这个方式来代替伺服。

网友E:
“普通马达+变频器+电机后再加一个编码器=一套伺服控制!”
就广义的"伺服"定义而言,这也不能算不对。一个手推车,前面拴一匹马,也能叫马车的。

网友F:
“普通马达+变频器+电机后再加一个编码器=一套伺服控制!”和伺服控制完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伺服控制通常都包含位置环控制,而变频器一般只有速度环,频率响应速度也不一样,控制算法也不一样,当对控制对象的要求不高时,可以用"普通马达+变频器+电机后再加一个编码器"的方法.

网友C:
刘版主风趣之至!

to:“romenchen”:早期的速度型模拟伺服也是不带位置环的,当然了,我也无法认同“普通马达+变频器+电机后再加一个编码器=一套伺服控制!”的提法。

网友G(2008-03-04):
“普通马达+变频器+电机后再加一个编码器=一套伺服控制!”---有点想当然了。真那样的话伺服就没有活路了,毕竟价格不是同一个档次的。
看过柯勤的几个回帖,基本都是这种风格。

网友H:
“普通马达+变频器+电机后再加一个编码器=一套伺服控制!”原理上讲是差不多,但性能上是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

网友C:
就算是异步伺服,其电机也是经过专门设计的,绝不是普通电机足以胜任的。

网友I:
伺服电机是全闭环的

网友C:
不闭环也就别叫伺服了。伺服就是随动,随动概念是需要反馈和闭环调节的。

网友E:
"不闭环也就别叫伺服了"
我真的在一本叫做《数控技术》(大专院校教材)上看到,把步进电机称为开环伺服的。

网友C:
误人子弟啊!除此以外,无言以对。

网友J:
伺服电机他是一种驱动元件,把脉冲信号转为电信号,输出的是角位移或是线位移的一种电机.

网友E:
"伺服电机他是一种驱动元件,把脉冲信号转为电信号,输出的是角位移或是线位移的一种电机."
这个定义,偏了一点吧

网友J:
那斑主
更正下

网友H:
这个帖子越来越好笑

网友E:
毕竟运动控制信号不只是脉冲而已.

网友K(2008-10-31):
原理上讲是正确的,但不能应用。

网友L:
如果把   普通马达+变频器+电机后再加一个编码器=一套伺服控制!”改成     步进电机+祠服器+电机后再加一个编码器=一套伺服控制!”就是对的

网友M:
伺服电机应该是半闭环的,用在系统中

网友N:
呵呵,伺服就是伺服。变频器怎么可以和伺服系统相比较呢?

如大家需要更多了解,可以致电13812274560梁先生, 或登陆www.szvector.com

网友O(2009-02-19):
响应和速度方面,步进比起伺服就逊色多了。精度方面来说,前者开环,而后者闭环,后者定位更准了。特别是光栅尺定位,比编码器又要高出一个档次。

网友P:
以前在上学的时候觉得伺服就是精确控制,后来别人告诉我变频的干扰比伺服大,看了书觉得两者的算法不一样,等接触欧美变频的时候知道原来变频器也可以当伺服来用,现在我已经完全分不清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Q(2009-04-16):
对:zhushanqiao 关于

以前在上学的时候觉得伺服就是精确控制,后来别人告诉我变频的干扰比伺服大,看了书觉得两者的算法不一样,等接触欧美变频的时候知道原来变频器也可以当伺服来用,现在我已经完全分不清有什么区别了。

内容的回复:看来来这里的人都不太明白

网友R:
 我是看热闹的!

网友S:
伺服有三种控制模式,速度,位置,力矩。变频电机有吗??

网友T:
没想到在这里还是学点东西的/不错

网友U(2009-07-27):
我觉得加个上位机,变频+普通电机+编码器也能做定为控制

网友V:
看来专业生产伺服电机的厂家都可以关门了,驱动器厂也许还能混混吧,还是传感器厂有发展前途……

网友C:
编码器可以很好的生存,尤其是国内编码器技术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时,国外寡头还将坐享高额利润。

电机厂可能也还足以度日,但是一定得有量,有品质。

最难的可能反而是驱动器厂家,不能解决同质化价格拼杀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