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的问题??

楼主(2005-12-26):
请问各位大虾,我在安装wincc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
Instance wincc of sql server 2000 sp3  has  not found on this computer
这是不是说wincc的实例没有装啊?怎么装啊?还有就是sql server 2000 必须要sp3的版本吗?

弯弓。。。

网友:
必须装wincc光盘中带的sql server 2000才可以。
windows带的不行。
好像网上专门有的下。

网友A:
你用的是WINCC6.0版本吧,这个版本是两张光盘,1#光盘是WNCC6.0安装盘,2#是sql server 2000的安装盘.
要装这个版本必须先装好sql server 2000后才能安装WINCC
安装时还得注意,WINDOWS组件里的"消息队列"必须安装上去.

网友B(2009-03-29):
安装WinCC 时要安装这个 WindowsXP-KB319740-v5-x86-CHS 补丁
我的电脑安装不上有什么办法吗, 系统提示说我的系统已经是 高版本了不用再装那个补丁了

网友C:
3楼的系统是不是XP SP3? SP3安装不上KB319740,要安装较低版本的WINCC得修改注册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安装WinCC 时要安装这个 WindowsXP-KB319740-v5-x86-CHS 补丁
我的电脑安装不上有什么办法吗, 系统提示说我的系统已经是 高版本了不用再装那个补丁了

对于XP SP3的系统已经集成了这补丁,但WinCC它不知道,所以只好采用下面的方法

打开regedit, 手动建一个键值 KB319740 , 然后再安装wincc就可以了,
键值的位置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

wincc安装时就是检查是否有这个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