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PLC

楼主(2005-12-26):
请教各位前辈,本人学习A-B PLC编程,要组建一个最简单的系统都需要那些部件?如CPU、电源.....

网友A:
那你得要告诉我你的要求,如是否需要模拟量、计数器等需求, 采好给你配置单

网友B(2006-03-29):
要知道具体点数才可以配的,开关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是否需要以太网通讯等,有需要联系www.gotogk.com

网友C:
要看你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控制过程复不复扎,CPU,电源等I/O模块是成规格使用的。先把你的控制参数说一下。

网友D:
一个电源,一个CPU,一个背板

网友E:
一个机架,一个电源模块,一个CPU模块,一个DI模块,一个DO模块,一个AI模块,一个AO模块

网友F(2006-11-06):
楼上的说的很对,那是基本的配置。
有事加我QQ:339544723
我会给你解答的

网友G(2006-12-21):
ab的产品没有五槽的

网友H:
我有二手AB-PLC.如果有需要的话,联系我:wym5952@163.com

网友I:
说得都走了样了,AB-PLC也分很多系列的,例如LOGIX1500系列与三菱FX系列和SIEMENS的200系列有点象,是一体化的,电源、I/O、CPU全都集成在一起了。。。。。。
AB的软件一般要用到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编程软件,另外一个部分是通讯连接软件。

网友J:
【经营产品】
1.美国A-B:  SLC500;(1746/47/56)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系列产品;
2.法国施耐德: Modicon(莫迪康)140系列PLC;
3.德国西门子: S7-300、S7-400系列PLC;
4.日本欧姆龙:MY系列继电器、E2A接近开关、电源等
上海翔能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61427364    13122113668
联系人:廖斌        QQ:616589693
http://www.partsos.com
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