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脉冲整流

楼主(2005-12-26):
那位老大能给解释一下应该怎样理解12脉冲整流单元,12脉冲二极管整流单元?谢谢

网友A:
12脉冲整流指两组三相进线,经典的三相桥式整流为6脉冲,这样两组输入就有12脉冲的整流输出了。当然了,这两组输入之间会有一定的相位差的,分别为变压器的两个输出绕组,一个绕组为Y形接法,另一组为三角形接法。

楼主:
这样说的话二极管整流单元无法实现12脉冲了

网友A:
可以的啊。是相对于有两路三相电源输入,相位有一定的差。

网友B:
二极管整流单元也是可以的,需要两路输出电源,相位相差好像是60度。在直流输出侧需要加电抗器。一般大功率整流都需要结成12相。二极管整流是不可控的,目前在变频器的前端整流也有12相的

网友C:
相应的还有18脉冲等。我想问:12脉冲的供电一般用移相变压器实现,有没有其它方式?如移相电容???有高手说话么?

网友D(2012-02-01):
有相位差,那不得加移相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