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5-12-26):
以下是三菱PLC说明书上堆栈指令编程案例:
案例一:                          案例二:
0  LD  X000                    0  LD X000
1  AND X001                    1  MPS
2  MPS                         2  LD X001
3  AND X002                    3  OR X002
4  OUT Y000                    4  ANB
5  MPP                         5  OUT Y000
6  OUT Y001                    6  MRD
7  LD  X003                    7  LD  X003
8  MPS                         8  AND X004
9  AND X004                    9  LD  X005
10 OUT Y002                    10 AND X006
11 MPP                         11 ORB
12 AND X005                    12 ANB
13 OUT Y003                    13 OUT Y001
14 LD  X006                    14 MPP
15 MPS                         15 AND X007
16 AND X007                    16 OUT Y002
17 OUT Y004                    17 LD  X010
18 MRD                         18 OR  X011
19 AND X010                    19 ANB
20 OUT Y005                    20

网友A:
整个语句的第一个常开才是LD,后面的是AND,并列为OR

楼主:
TO:透明了,你再看看案例二     0  LD X000   1 MPS   2 LD X001  这三步怎么用了两个LD, 从LAD上看(只看这三步的话)只是一个串联啊?

网友B:
如果有编程软件(不是特意练习的话),可以直接转换为梯形图; 2 LD X001, 3 OR X002 作为一个块与前面(0 LD X000)串联,所以2用到了LD。

网友A:
楼上的说的没错!
有编程软件就用体型图多好,直观方便。我从来不用这个格式的,太累了。不过看能看懂

楼主:
请问HDSS  块怎么划分?就是对于块的划分的概念比较模糊。

网友C(2007-07-12):
第二列中,前四竖应该看作一个整体来理解。PLC的堆栈就好象51单片机的ACC一样,有一些看似没有操作数操作码,其实它们默认使用堆栈中栈顶的值作为操作数。PLC先进先出堆栈,2,3行指令先执行,并把执行的结果放在栈顶,(3行指令OR带有一个操作数与栈顶的值一起构成或的两个操作数),然后ANB没有带操作数,其实ANB默认使用了位于栈顶的操作数(OR),和位于栈顶下一位的操作数。
这样,就不难难解了。
至于MPS压栈指令,是为了复制X0的值并压栈,然后使用MRD读出,进行第7行操作。也可以不使用MPS,而再一次使用LD X,但是考虑到指令的执行效率问题,MPS指令执行时间比LD短,所以为了提高掾的效率而使用了MPS。

网友D:
继续讨讨论,学习

网友E(2007-08-28):
软件都是相通的,只是有细微的差别,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语言表达与习惯.
PLC已经现在成为元件与产品,各品牌大同小异.
梯形图,同通讯MODBUS协议.通用的语言.简单的使用,足以.

网友F:
用梯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