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2-26):
我公司现有四台TM101水份仪,配有HMS公司的ANYBUS-S,PROFIBUS-DP从站接口模块,现想通过PC机进行连接。有专用应用软件。PC通过RS232/RS485转换器(水货100元买的)和一台水份仪的PROFIBUS-DP模块的9针D型连接器连接。+和3脚RXD/TXD-P连,-和8脚RXD/TXD-N连。可以连上但一会就断线。PROFIBUS-DP模块连有终端电阻。请问:
1、一台连接,以上的连接是否对???RS232/RS485转换器一端是否要加终端电阻??
2、如果四台连接,是否一头一尾都要终端电阻?RS232/RS485转换器加在其中都可以了??
因小弟对网络不熟,请各位能多多指教!!

网友A:
1.好象没有这种接法,一般采用专用的通讯卡支持PROFIBUS,加总线连接器;
2.如果四台连接,一头一尾都要接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