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线下装

楼主(2005-12-26):
关于DCS系统的在线下装,有无一个确定的标准?大家用过的系统(比如Honywell、Yokogawa、和利时、新华、中控等),能完全实现在线下装吗?具体操作又如何呢?请大家回帖讨论一下。

网友A:
我们在用的honeywell TPS100,HOLLYSYS MACS2 ,ROSEMOUNT(Emerson) RS3都可以单点(或叫增量)下装,别的系统没接触过。

网友B:
Yokogawa cs3000 也可以在线下装.你所说的完全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想如果你的系统遭到破坏,重新安装以后一般是没法再在线下装的.cs3000不行.不知其他系统是否这样??

网友C:
我用过和利时的,它能够在线下装而机器不会跳停.
我现在用的ABB,它的模拟量点在线下装没有事,开量点下装要引起跳停.其它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西屋的新华的都可以

网友E:
我用的是HOLLYSYS的,完全可以实现。
在线----登录  即可。
——————————————————————————
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欢迎各位工控人士讨论。

BOCZ001@YAHOO.COM.CN

网友F:
 我用的是中控的,完全可以实现。
增量下装  即可。

网友G:
TPS系统可以完全下装,控制器不受任何影响;
CS3000好像可以,具体不是太熟悉,没有用过;
和利时,中控的在线下装存在一定的风险;和利时系统如果修改组态后,一定要增量编译,不能全部编译,否则下装会引起控制器复位;中控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H:
Emerson可以单点(或叫增量)下装,浙大中控可以部分下装,但顺控可能可能会跳步,有一定风险,本人没敢下过。

网友I(2006-02-04):
cs3000只能单点下装不能批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