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和直流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5-12-26):
大家都知道交流分L和N直流分+和-!!我想问问大家~~要是交流的N接直流的-会出现什么结果??直流的-接交流的N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A:
没有结果!你先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

网友B:
要是交流的N接直流的-会出现什么结果??直流的-接交流的N会有什么结果??
    要是仅此各一点相接的话,车走车路,马走马路,互不影响,但必须只有一点相连。

网友A:
 要是交流的N接直流的-会出现什么结果??直流的-接交流的N会有什么结果??
语文水平厉害着呢,害我琢磨了老半天啊,只要没有回路,怎么接都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啊,一般事故照明的切换回路交直流就共用一组N

网友D:
这在一些特殊供电电路中就有呀!没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E:
这种问题还来问,你是哪一种水货电工,怎么比我还水?
哈哈

楼主:
我没接触过所以来问的~~问问又没什么的!!!问了总比不问好~~至少我知道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F:
不耻下问.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做人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G:
你很有想象力,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等你的努力,就有结果了.

网友H:
一般电路里,直流地和交流地没区别,但抗干扰要求比较高的设备不能把直流地和交流地接在一起,连送往后级的信号都要用光隔离

网友I:
绕口令,绕啊绕啊绕绕绕绕绕~~~

网友J:
Liyinwu说得对。
我用单片机控制 32 个可控硅,就是‘单片机的输出’接‘可控硅控制极’,‘单片机的地’接‘可控硅的阴极’。

网友H:
你说的好象是单片机和可控硅怎么连接,微电子产品中直流地和交流地能接在一块吗?接在一块会引起交流燥声,在PROTEL里接地符号你知道有几种吗?为什么不设置成一种不就行了?

网友J:
不要问我‘PROTEL里接地符号你知道有几种吗?’,PROTEL 你用过几个版本? TANGO 里接地符号你知道有几种吗?SmartWORK 里接地符号你知道有几种吗?ORCAD 里接地符号你知道有几种吗?
这好象是另外的话题了:定性的概念是初中要掌握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定量是高中要掌握的,知道稳态/静态怎么算;变化量是大学要掌握的,知道在各个瞬间怎么变化,微积分就是做这个用的。‘微电子产品’也看什么产品,噪声也有大小,会不会影响电路稳定要具体分析,能不能把握这个度就看电路设计的功夫了。‘都要用光隔离’也不尽然。
直流地和交流地能接在一块,这是实践证明可以的。深入了解的,复习和学习电路分析中‘等电位’的概念。

网友K:
“交流的N接直流的-”与“直流的-接交流的N”有什么不同呀???
只要不构成回路,没有任何结果,就像你和你已经分手的女朋友一样。。。

网友L:
楼上高手如云啊,呵呵呵。我画蛇添足一下,说个实际的例子:大家知道汽车(摩托车)的接线制吗?都是单线制。也就是说不管交流直流、高压(可至2-3万伏)低压(12-24V)都是共用车架做其中的一根导线。这样方便、简洁很多,且一般不会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