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VIEW与SLC的通讯问题,急!

楼主(2005-12-26):
编写RSView作为监控程序,运行时出现“通道1错误-设备没有通信驱动程序”。
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上位机和SLC的通讯有问题,检查通讯。

网友B:
1、Rslinx通讯是否正常?
2、Rsview32项目中通道和节点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
可以和我联系。QQ:330974501,手机:13241958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