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或DB制作密码

楼主(2005-12-26):
我仅仅知道用LS制作密码,可是不会使用M或DB制作密码.那位高手会.
请赐教!!!!1
谢谢!1
如何使用M或DB制作密码????

网友A:
呵呵,可是我连用LS制作密码也不知道,能不能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B:
你指的是什么屏啊?

网友C:
原理相同啊,只不过是地址变换了一下

楼主:
proface GP2500s的屏

楼主:
可是,我还是不懂.
我见了一份程序,使用DB制作密码.
使用keypadinputdispiay(1_DB10.DBW100)显示(自动弹出键盘输入)登陆密码,
使用word(set 1_DB10.DBW100  0)按钮,作为退出登陆
没有使用D-script着怎么登陆???????还有登陆了又怎么知道去那幅
basin screen呢????
请各位赐教!!!!!!!!

网友B:
可以用位开关做触发信号,然后弹出键盘输入密码,在用D脚本做比较,假如当密码等于2的时候想去2号画面,在用D脚本做等于2的时候向LS00008里面写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