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540L-75K 变频器报E.THT

楼主(2005-12-26):
我公司炼铁厂卷扬上料系统所用变频器为三菱F540L两台,主变频为90千瓦,备用为75千瓦。拖动电机为55千瓦。用主变频时一切正常,用备用变频时,左车和右车交替上料,当上第三车或是第二车时,报警:E.THT 报警历史纪录显示电流为30安。报警接点A C 闭合,外界继电器点亮。变频器主输入电路断电。用REST键复位后,重起变频正常。上两至三车料后,出现同一故障。     现在只能是,出现报警,在复位,在报警,在复位!操作人员说好累!作为维护人员,我好上火!请求各位帮忙?谢谢!!    现在主变频已经拆除,只能用备用的!

楼主:
今天,小车没有装料,空车试了一下,还是出现同一问题!
请求个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卷扬上料系统用三菱F540L系列本身就是选型错误,尽管功率加大一级。其运行模式只有一个,只适用于风机水泵型,你可试一下V/F曲线修补,调整如下参数:参数100-设12、101-130、102-25、103-220、104-37、105-350、106-50、107-400。电机电流(参数9)可适量设大点。

楼主:
谢谢!!李老师。
明天我会试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还要调整参数19-400、60-0、71-2。

楼主:
谢谢!!李老师.
我还没有调试,厂长说等待计划检修时在调试。
现在主令的转慢速点控制变频器的低速端子,慢速频率为10Hz。
对您所言的参数有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