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600变频器不能启动

楼主(2005-12-26):
   现有一ABB变频器在启动时不能启动,经查远程启动信号正常,频率给定正常而变频器也显示已经启动,但无电流显示,电机无反应.将控制地转为本控,加给定启动正常,再转为远控后开机正常.

网友A:
是假象吧,很难理解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用标量的控制容易有这种现象,最用DTC控制.

楼主:
就是用的DT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