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关于电磁炉

楼主(2005-12-26):
各位大哥有谁知道电磁炉的工作原理,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开关电路.高频电磁.

网友B:
可能是高频电磁转换后在锅上产生涡流加热

网友C:
不错,因为铝不能导磁,所以电磁炉不能用铝锅

网友D:
铝不能导磁,为什么有铝制电动机、变压器、电焊机?

网友C:
楼上说下为什么不能用驴锅吗>?

网友E:
怎么不能用铝的?电表的转盘好象是铝的吧?

网友F:
原资料出处: http://edu.slz.cn/physics/quweiwuli/%B5%E7%D1%A7STS/%B5%E7%B4%C5%C2%AF%BD%E9%C9%DC.htm [转帖]采用磁场感应电流(又称为涡流)的加热原理。通过电子线路板组成部分产生交变磁场、当用含铁质锅具底部放置炉面时,锅具即切割交变磁力线而在锅具底部金属部分产生交变的电流(即涡流),涡流使锅具铁分子高速无规则运动,分子互相碰撞、摩擦而产生热能(故:煮食的热源来自于锅具底部而不是电磁炉本身发热传导给锅具,所以热效率要比所有炊具的效率均高出近1倍)使器具本身自行高速发热,用来加热和烹饪食物,从而达到煮食的目的。

网友F:
原资料出处: http://edu.slz.cn/physics/quweiwuli/%B5%E7%D1%A7STS/%B5%E7%B4%C5%C2%AF%BD%E9%C9%DC.htm [转帖] 电磁炉不适用的锅
  铜、铝、陶、玻璃材料的锅和容器,因为它们的分子都不是磁性分子,不能在磁场的作用下产生碰撞。磁性分子包括铁、钴、镍及其所属氧化

网友F:
原资料出处: http://edu.slz.cn/physics/quweiwuli/%B5%E7%D1%A7STS/%B5%E7%B4%C5%C2%AF%BD%E9%C9%DC.htm

网友G:
电流频率是多少呢?什么波形?

网友H:
请问大侠是如何帖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