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J2S接线

楼主(2005-12-26):
求助,三菱伺服J2S接线(PLC输出控制),用于制袋机定位控制(位置控制方式),PLC发出脉冲后,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反馈到伺服驱动器上,还需要反馈到PLC上吗?另外两台三菱伺服电机如何同步,CN1中LA、LAR、LB、LBR、TLAP、15G(别的机有接)有什么用,有什么要注意?谢谢!

网友A:
你用什么方式控制??位置方式,脉冲+方向,还是其他??定好方式就知道怎么接线了呀!你的电机能正常运转就好了.如果有错误会报警的!1

网友B:
你最好去搞一本J2S的使用手册,上面有信号的内部原理图,看看那个图,你就什么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