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电容补偿器

楼主(2005-12-26):
各位师傅:最近我公司安装了两组动态电容补偿节能器,请问各位动态电容补偿节能器和普通的电容补偿节能器有什么分别,真的能节电吗?多谢!

网友A:
节电不太可能吧,只是可以提高功率因数,使负荷提高使用率

网友B:
动态电容补偿节能器是不是容量根据系统功率因数的变化而变化.使补偿智能化.?

网友C:
要知道,电容消耗的可是有功电能啊,不能说是节能。。

网友D:
现在的电容补偿器都是动态补偿的,有功率因数表在

楼主:
 大家是朋友可能是这样吧,但普通的电容补偿节能器都是这样的原理.真不明白说可以节电?

网友E:
  动态补偿算是一种新产物,跟以前使用的静态补偿的区别是反应快速,响应时间20ms,而不会对电器元件产生冲击.作用与静态补偿相同,但动态能对不断变化的负荷作出快速反应......若不能说是节电,但可以说是节钱,特别是安装了电子电能表的用电户.

网友F:
不节电,但是可以跳高功率因数,节钱了,你的功率因数低了电业是要罚你款的,高的话还有奖励哦,曲线救国,哈哈。

网友G:
响应时间20ms,而不会对电器元件产生冲击,不错,以后就用它了。

网友H:
哈哈,现在的节能产品大部分是都效果不怎么好(有贬低自己之嫌,自己就是做节能的),无功补偿主要是提高功率因素,不过电网无功不够的话还是要专门的电机去发无功的,就像发电机一样哦,耗能源的.这个东西一般是省电不省钱(罚款除外)

网友G:
电网无功不够的话还是要专门的电机去发无功的,无功发电机???
呵呵,到目前为止,所工作过的公司用补偿就完全够了:)

不做技术做销售,有相关的资料吗?很想了解一下。

网友I:
不同的用电系统有一个最经济的功率因数值,不一定越高越好,一般在0.92--0.95.
电容补偿当然能节电,怎么问这种问题,还有那些奇怪的回复.

网友J:
    肯定省电,因为功率因数增大了,相同的情况下,无功降低了.总的功率减少了.
    现在较好的有ABB ,江西九江的

网友K:
当然省电,想想三相交流回路功率公式就知道了

网友L(2006-05-07):
动态补偿是可以根据负载情况自动切换补偿容量,但是不利于在高压(35KV及以上)补偿中应用,因为其切换开关在高压系统中不能用于平凡开断。静补偿应用于负载变化相对稳定的情况较好。

网友M:
电容补偿是做什么用的.有能说说原理性的吗?

网友N:
节电是很小的一部分!主要还是提高功率因数提高供电质量稳定电压提高变压器的带载能了!要丛节电的角度说只是减少了网损!原理就是电容电感的并联谐振!

网友:
 我也想知道电容补偿是什么原理,请各位讲清楚一点好吗

网友B:
在感性负载下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O(2006-10-23):
我认为主要是提高提高功率因数,稳定电网电压。

网友P:
动态补偿是由单片机驱动固态继电器实现的,因为执行元件是固态继电器,可以在每个周波过零点切换,所以补偿效果很好,特别适用于负载变化频繁和有大量电力电子设备的情况。

网友Q:
我认为主要是提高提高功率因数,稳定电网电压

网友P:
功率因数补偿的节能与否,不能从每个用电户看。用户功率因数高低,对电度表(有功表)没影响,电度电费没变,变的是电业部门对功率因数的奖励和罚款。但功率因数对电网来说很重要,发电机要发无功,电网要输送无功,都有很大的能量消耗。

网友R:
减少对电网视在功率的需求,减少了总电流,降低了线损及变压器及感性负载中的铁损和铜损。所以节电。因为我们用的材料都是有阻值的,都不是超导体。

网友S:
提高功率因数,无论是对供电企业还是用户来说都有好处,具体表现在:1)减少供电线路的损失;2)减少线路电压损失,提高电压质量;3)提高发、供、用电设备的使用效率;4)减少企业电费,用电功率因数是指用电负荷的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值。电力用户用电设备,如变压器、感应电动机、电力线路等,除从电力系统吸取有功功率外,还要吸取无功功率。无功功率仅完成电磁能量的相互转换,并不作功。无功和有功同样重要,没有无功,变压器不能变压,电动机不能转动,电力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无功功率的消耗导致用电功率因数降低,因而占用了电力系统发供电设备提供有功功率的能力,或增加了发送无功功率的设施,同时也增加了电力系统输电过程中的有功功率损耗。因而世界各国电力企业对电力用户的用电功率因数都有要求,并按用户用电功率因数的高低在经济上给予奖惩。

网友T:
我公司有两组电容柜,一组自动,一组手动.负荷小时自动补偿.负荷大时,投入手动.具我所知,当功率因数低于0.85时,供电局罚款,0.85-0.95供电局奖励.0.95以上因为投入电容成本太高,不与奖励,也不提倡.电容补偿的作用,上楼已经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