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igbt高手给予指点..

楼主(2005-12-26):
请igbt高手给予指点:IGBT一般工作在饱和区,可是根据IGBT的特性曲线知道,它此时的输出电流只与栅极控制电压有关系,我想问的问题是:当它用在变频器的逆变器上拖动电机时,电机的电流是根据负载来定的,当负载轻时电流相对较小,负载大时电流相对大,但如果IGBT栅极电压不变的话,它的输出电流不变,这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可变是否相左呢???????一直不懂,急请高手们给予指点啊!!!!!谢谢

网友A:
采用pwm调制方式

网友B:
分析一下电机的T型等效电路就知道了,即使电压相同,负责不同,电流也可以不同的。

网友C:
我工频一样的道理,电压不变,但若负载增加即电流增加

楼主:
负载增加电流增加,这是否和饱和态IGBT输出电流只和控制电压大小有关系相矛盾呢?????

网友D:
是你看错了吧?
饱和后与控制电压无关,相当于短接,电流取决于负载.

网友B:
对啊,负载的端电压可以认为不变,但由于负载不同,电流当然就不同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啊。

网友E:
“IGBT的特性曲线图”是否看错?其应是Ic-Vce的关系图,输出电流与栅极控制电压没有关系。

楼主:
请问李工,Ic-Vce关系图中,不同的栅极电压对应着不同的曲线,但所有的曲线都先是斜一定角度上升,然后基本是一条水平线,然后进入雪崩区,线的水平部分不就是代表着在该栅极电压下电流恒定吗??????????

楼主:
怎么说栅极电压和输出电流没关系呢?李工!

网友E:
栅极电压信号只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及输出电压。Vce不是栅极电压。

楼主:
李工误会了,我知道Vce不是栅极电压,那是漏源电压,但那条曲线是在一定的栅极电压下得到的!请问那条曲线的倾斜部份代表该栅极电压下IGBT的饱和输出还是水平部份代表该栅极电压下IGBT的饱和输出???如果是倾斜部份的话我的问题就明白了,而且我的书上搞错了,误导我了。嘿嘿,晕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了呀,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F:
首先,我觉得有一个理解误区,IGBT输出电流由栅极和负载决定,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给IGBT电路上串联一个几百K的电阻,IGBT的电流是否也能满足正向输出曲线???它输出电流肯定与负载有关,将电机简单看成一个阻抗,道理一样,阻抗小,IGBT能输出的电流就上去,阻抗大,IGBT电流就被限制住了!IGBT正向输出曲线关键给出IGBT在放大区的电流特性,如果按作者理解,是否在IGBT短路状态下,IGBT能够自己限流吗??呵呵

网友E: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是由MOSFET和双极型晶体管复合而成的一种器件,其输入极为MOSFET,输出极为PNP晶体管,因此,可以把其看作是MOS输入的达林顿管。它融和了这两种器件的优点,既具有MOSFET器件驱动简单和快速的优点,又具有双极型器件容量大的优点,因而,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在中大功率的开关电源装置中,IGBT由于其控制驱动电路简单、工作频率较高、容量较大的特点,已逐步取代晶闸管或GTO。但是在开关电源装置中,由于它工作在高频与高电压、大电流的条件下,使得它容易损坏,另外,电源作为系统的前级,由于受电网波动、雷击等原因的影响使得它所承受的应力更大,故IGBT的可靠性直接关系到电源的可靠性。因而,在选择IGBT时除了要作降额考虑外,对IGBT的保护设计也是电源设计时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环节。

1 IGBT的工作原理

IGBT的等效电路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若在IGBT的栅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上驱动正电压,则MOSFET导通,这样PNP晶体管的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成低阻状态而使得晶体管导通;若IGBT的栅极和发射极之间电压为0V,则MOSFET截止,切断PNP晶体管基极电流的供给,使得晶体管截止。

由此可知,IGBT的安全可靠与否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

——IGBT栅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

——IGBT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

——流过IGBT集电极-发射极的电流;

——IGBT的结温。

如果IGBT栅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即驱动电压过低,则IGBT不能稳定正常地工作,如果过高超过栅极-发射极之间的耐压则IGBT可能永久性损坏;同样,如果加在IGBT集电极与发射极允许的电压超过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的耐压,流过IGBT集电极-发射极的电流超过集电极-发射极允许的最大电流,IGBT的结温超过其结温的允许值,IGBT都可能会永久性损坏。

2 保护措施

在进行电路设计时,应针对影响IGBT可靠性的因素,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2.1 IGBT栅极的保护

IGBT的栅极-发射极驱动电压VGE的保证值为±20V,如果在它的栅极与发射极之间加上超出保证值的电压,则可能会损坏IGBT,因此,在IGBT的驱动电路中应当设置栅压限幅电路。另外,若IGBT的栅极与发射极间开路,而在其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加上电压,则随着集电极电位的变化,由于栅极与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寄生电容的存在,使得栅极电位升高,集电极-发射极有电流流过。这时若集电极和发射极间处于高压状态时,可能会使IGBT发热甚至损坏。如果设备在运输或振动过程中使得栅极回路断开,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给主电路加上电压,则IGBT就可能会损坏。为防止此类情况发生,应在IGBT的栅极与发射极间并接一只几十kΩ的电阻,此电阻应尽量靠近栅极与发射极。如图2所示。

由于IGBT是功率MOSFET和PNP双极晶体管的复合体,特别是其栅极为MOS结构,因此除了上述应有的保护之外,就像其他MOS结构器件一样,IGBT对于静电压也是十分敏感的,故而对IGBT进行装配焊接作业时也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在需要用手接触IGBT前,应先将人体上的静电放电后再进行操作,并尽量不要接触模块的驱动端子部分,必须接触时要保证此时人体上所带的静电已全部放掉;

——在焊接作业时,为了防止静电可能损坏IGBT,焊机一定要可靠地接地。

2.2 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的过压保护

过电压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施加到IGBT集电极-发射极间的直流电压过高,另一种为集电极-发射极上的浪涌电压过高。

2.2.1 直流过电压

直流过压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输入交流电源或IGBT的前一级输入发生异常所致。解决的办法是在选取IGBT时,进行降额设计;另外,可在检测出这一过压时分断IGBT的输入,保证IGBT的安全。

2.2.2 浪涌电压的保护

因为电路中分布电感的存在,加之IGBT的开关速度较高,当IGBT关断时及与之并接的反向恢复二极管逆向恢复时,就会产生很大的浪涌电压Ldi/dt,威胁IGBT的安全。

通常IGBT的浪涌电压波形如图3所示。

图中:vCE为IGBT?电极-发射极间的电压波形;

ic为IGBT的集电极电流;

Ud为输入IGBT的直流电压;

VCESP=Ud+Ldic/dt,为浪涌电压峰值。

如果VCESP超出IGBT的集电极-发射极间耐压值VCES,就可能损坏IGBT。解决的办法主要有:

——在选取IGBT时考虑设计裕量;

——在电路设计时调整IGBT驱动电路的Rg,使di/dt尽可能小;

——尽量将电解电容靠近IGBT安装,以减小分布电感;

——根据情况加装缓冲保护电路,旁路高频浪涌电压。

由于缓冲保护电路对IGBT的安全工作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此将缓冲保护电路的类型和特点作一介绍。

——C缓冲电路如图4(a)所示,采用薄膜电容,靠近IGBT安装,其特点是电路简单,其缺点是由分布电感及缓冲电容构成LC谐振电路,易产生电压振荡,而且IGBT开通时集电极电流较大。

——RC缓冲电路如图4(b)所示,其特点是适合于斩波电路,但在使用大容量IGBT时,必须使缓冲电阻值增大,否则,开通时集电极电流过大,使IGBT功能受到一定限制。

——RCD缓冲电路如图4(c)所示,与RC缓冲电路相比其特点是,增加了缓冲二极管从而使缓冲电阻增大,避开了开通时IGBT功能受阻的问题。

该缓冲电路中缓冲电阻产生的损耗为

P=LI2f+CUd2f式中:L为主电路中的分布电感;

I为IGBT关断时的集电极电流;

f为IGBT的开关频率;

C为缓冲电容;

Ud为直流电压值。

——放电阻止型缓冲电路如图4(d)所示,与RCD缓冲电路相比其特点是,产生的损耗小,适合于高频开关。

在该缓冲电路中缓冲电阻上产生的损耗为

P=1/2LI2f+1/2CUf

根据实际情况选取适当的缓冲保护电路,抑制关断浪涌电压。在进行装配时,要尽量降低主电路和缓冲电路的分布电感,接线越短越粗越好。

 集电极电流过流保护

对IGBT的过流保护,主要有3种方法。
用电阻或电流互感器检测过流进行保护

如图5(a)及图5(b)所示,可以用电阻或电流互感器与IGBT串联,检测流过IGBT集电极的电流。当有过流情况发生时,控制执行机构断开IGBT的输入,达到保护IGBT的目的。

2.3.2 由IGBT的VCE(sat)检测过流进行保护

如图5(c)所示,因VCE(sat)=IcRCE(sat),当Ic增大时,VCE(sat)也随之增大,若栅极电压为高电平,而VCE为高,则此时就有过流情况发生,此时与门输出高电平,将过流信号输出,控制执行机构断开IGBT的输入,保护IGBT。

此方法与图5(a)中的检测方法基本相同,但图5(a)属直接法,此属间接法,如图5(d)所示。若负载短路或负载电流加大时,也可能使前级的IGBT的集电极电流增大,导致IGBT损坏。由负载处(或IGBT的后一级电路)检测到异常后,控制执行机构切断IGBT的输入,达到保护的目的。

一般情况下流过IGBT的电流较大,开关频率较高,故而器件的损耗也比较大,如果热量不能及时散掉,使得器件的结温Tj超过Tjmax,则IGBT可能损坏。

IGBT的功耗包括稳态功耗和动态动耗,其动态功耗又包括开通功耗和关断功耗。在进行热设计时,不仅要保证其在正常工作时能够充分散热,而且还要保证其在发生短时过载时,IGBT的结温也不超过Tjmax。

当然,受设备的体积和重量等的限制以及性价比的考虑,散热系统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可在靠近IGBT处加装一温度继电器等,检测IGBT的工作温度。控制执行机构在发生异常时切断IGBT的输入,保护其安全。

除此之外,将IGBT往散热器上安装固定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由于热阻随IGBT安装位置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若在散热器上仅安装一个IGBT时,应将其安装在正中间,以便使得热阻最小;当要安装几个IGBT时,应根据每个IGBT的发热情况留出相应的空间;

——使用带纹路的散热器时,应将IGBT较宽的方向顺着散热器的纹路,以减少散热器的变形;

——散热器的安装表面光洁度应≤10μm,如果散热器的表面不平,将大大增加散热器与器件的接触热阻,甚至在IGBT的管芯和管壳之间的衬底上产生很大的张力,损坏IGBT的绝缘层;

——为了减少接触热阻,最好在散热器与IGBT模块间涂抹导热硅脂。

在应用IGBT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只要在过压、过流、过热等几个方面都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后,在实际应用中均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保证IGBT安全可靠地工作。

网友E:
由IGBT的VCE(sat)检测过流进行保护

如图5(c)所示,因VCE(sat)=IcRCE(sat),当Ic增大时,VCE(sat)也随之增大,若栅极电压为高电平,而VCE为高,则此时就有过流情况发生,此时与门输出高电平,将过流信号输出,控制执行机构断开IGBT的输入,保护IGBT。

Ic-Vce关系图是展示IGBT一个特性,当Ic为过流值时,Vce急速增大,人们利用这特性可设计IGBT的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G:
To吃素的狼
    IGBT在变频器里工作处于两个状态,不是饱和导通状态,就是截至断开状态。在饱和导通时,栅极控制电压足够大,已大于电机带动额定负载下任何负载所需的额定电流下的任何电流所需的栅极控制电压,要不为什么叫饱和导通呢?在截至断开时,由于栅极控制电压等于零,Ice等于零。
    你所说的“可是根据IGBT的特性曲线知道,它此时的输出电流只与栅极控制电压有关系,我想问的问题是:当它用在变频器的逆变器上拖动电机时,电机的电流是根据负载来定的,当负载轻时电流相对较小,负载大时电流相对大,但如果IGBT栅极电压不变的话,它的输出电流不变,这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可变是否相左呢?”我想应该使用于IGBT工作在放大区,而在变频器驱动电路中仅仅是很快的过渡过程,而放电的很快的过渡过程对变频器器来讲是不要求的,它要求的是IGBT的开关特性。

网友H:
使用这个大管子的人还真多阿,支持ir

网友B:
我理解的是IGBT导通时,如果占空比不变,电机的端电压可以认为不变。而电机等效模型中有((1-s)/s)*r2'这一项,负载变大时,滑差会变大,s变大,((1-s)/s)*r2'变小,等效电路中总的阻抗变小,电流相应的就会变大。反之亦然。

网友C:
变频器使用时,其输出的额定电流不会超过IGBT此时相应控制电压下的最大电流.
而你所说的“饱和态IGBT输出电流只和控制电压大小有关系”。哪是指此控制电压下的最大电流,而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不会超过这个值的,所以可认为电流和控制电压无关。

网友I:
欧派克的好

网友I:
还没说完,对比过三菱、富士、西门康、欧派克的模块,最后还是欧派克的好,而且还是1997年的说明书。
说谁好,不如说自己的好,最好是自己造的了,有一家用国外的芯片封装的模块,据说卖给了三千多家客户,下一步好做管芯了。

网友G:
IGBT如果工作在放大区的话,它此时的输出电流只与栅极控制电压有关系。而变频器的IGBT应该是工作在饱和区,也就是说起栅极控制电压足够大了,此时的输出电流已经与控制电压无关了。其大小与所带负载有关。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假如变频器输出接的是三个大小相等接法为星星接法的电炉子,那么变频器输出的电流与电炉子的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有关,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有关(实际上与参数V/F所决定的电压有关)与栅极控制电压就没关系了。
具体到变频器带动三相交流电机,用上面的例子也不难进一步理解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与电机所带的机械负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