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igbt高手给予指点...

楼主(2005-12-26):
请igbt高手给予指点:IGBT一般工作在饱和区,可是根据IGBT的特性曲线知道,它此时的输出电流只与栅极控制电压有关系,我想问的问题是:当它用在变频器的逆变器上拖动电机时,电机的电流是根据负载来定的,当负载轻时电流相对较小,负载大时电流相对大,但如果IGBT栅极电压不变的话,它的输出电流不变,这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可变是否相左呢???????一直不懂,急请高手们给予指点啊!!!!!谢谢

网友A:
电机电流变化是因为IGBT开通的时间不同,IGBT可以一直工作在正常的饱和区,但通过调整触发脉冲的占空比来实现电机电压平均值不同,进而电机电流不同。

楼主:
混在工控,我对你的说法不解,如果我用同一个变频器同一种频率拖动不同负载时,电机电流不可能一样的。首先同一个变频器同一种频率则根据选中的V/F曲线,此时电压是相同的,两种负载下IGBT的导通模式是一样的,所以根据你所说的或根据IGBT饱和态下输出电流只根栅极电压有关,则在栅极电压不变时,拖动两种不同负载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一样的,可实际情况是电机电流是不可能一样的,为什么呢?

网友A:
我说的是矢量控制算法。你说的VF算法和这个矢量控制算法也不一样,区别在于励磁电流在电流总量中的比重不同。矢量控制中励磁电流是固定的,转矩电流基本上是和负载相关的。而VF控制中,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没有解耦的。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想可以从功率的角度分析一下,负载大,电机的电动功率大,电压相同,电流就应该高。具体的公式我也没有推过。

楼主:
负载大电流大是肯定的,关健是这是否和IGBT饱和导通下,在栅极控制电压不变时,IGBT导通方式不变时,其输出电流的大小恒定相矛盾?????

网友B:
IGBT 工作在开关状态,即关闭和开通,和一个电气开关等效。其推动条件必须保证IGBT这样的工作状态,即开通推动电压15v-20v,关闭反向电压5v-10v。这样的条件下,开通后IGBT的电流与推动电压无关,而决定于负载。

网友A:
还有,电压相同,电流不一定相同的,这和电机的模型有关系,分析一下电机的T型等效电路就明白了。

楼主:
看来只有张京华理解了我的问题本意,说白了,书上说饱和态输出电流只跟控制电压有关系,可现实情况是在控制电压相同时,其输出电流是随负载变化的,这两者是否是相矛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