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通过测量电流、电压测得电机的力矩

楼主(2005-12-26):
大家好!
    我目前在做一个电动执行机构的项目,采用变频调速对三相电机进行控制。现在要通过测量计算电机的输出力矩,用于阀门的过力矩保护功能。可是我不知道要测量哪些值,还有计算公式是什么。各位大哥大姐教教我好吗?谢啦!!!!!

网友A:
测电流和转速。

网友B:
那 就把变频器的模拟输出设定为转矩
前提是变频器要有转矩计算功能.

楼主:
谢谢回复!

变频调速部分是我自己做的,没有用专用的变频器

我在一些文章上看到:“……检测电压、电流主要是为了计算电机的力矩,……”可是具体怎么实现呢?算力矩用那个公式呢?

网友C:
  光有电压和电流是没法算出转矩的,

楼主:
楼上的大哥谢过!

还要测什么量?有没有公式呢?

网友D:
主要是要测出输出转矩,那力矩不 就可求出来了吗?知道电流电压还不是求输出转矩吗,这个和电动机的内部电阻有关的!

楼主:
谢谢xinhai
真的要测量电机内部参数吗?我要的这个力矩不是很精确的。

有做执行机构的同行吗?你们的产品关断力矩是怎么测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