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关PT一次侧RD熔断後的测量电压

楼主(2005-12-26):
有关PT一次侧RD熔断後的测量电压
两台单相电压互感器V形接线时,一次测A相熔断器熔断後:
Vbc正常,Vac、Vab均降低,Vac>Vab。
请问各位大侠,为何Vac>Vab,而不是Vac=Vab=1/2Vab?

网友A:
如果A相是接在两台PT的连接点,就会是Vac=Vab=1/2Vab了,你现在的A相肯定不是接在PT的连接点。原因你自己分析吧!很简单!

网友B:
大多少呢?应该是根3分之一吧

网友C:
应该是Vab=Vac=1/2Vbc.造成Vac>Vab的原因可能跟PT二次接入的负荷有关吧.

楼主:
乐此不疲:
照我理解,AB一次侧断路,Vab是不是由二次侧Vbc的漏磁通产生?
Vac不但大于Vab,而且也大于Vbc?
真是不太想得明白。赐教!

楼主:
如果照上面分析,跟Vac、Vab均降低就矛盾了。
我想另一种思路,就是测Uab的电压表跟其PT二次侧并联後再跟测Uac的电压表串联。
这样,Vac+Vab=Vab,由于Uab的电压表跟其PT二次侧并联後的电阻小于测Uac的电压表,所以Vac>Vab。
再次赐教。

网友A:
杭州张:
我认为可以按照你的另一种思路来理解,但文中:Vac+Vab=Vab的式子令人不解!
我现在按B相接V型接法的联接点来分析:A相断开后,理想状态下Uab=0,Ucb=正常电压,a、b之间可看成一个无源的电抗器,当a、c及a、b分别接上电压表后,则有一微小的电流(考虑到电压表的内阻)流经电抗器,因此在b、a间有了一个小小的压降,因而此时Uab不再等于0,接在a、c间的电压表的内阻越小,则Uab越大。我们将Ucb看成是一个电源,则有Ucb=Uba+Uac。又由于流经b、a间的电流是很小的,因此,UAC>Uab。

楼主:
谢谢乐此不疲的指点。
笔误,我本意是Vac+Vab=V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