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器前为什么要熔断器?

楼主(2005-12-26):
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即使是防雷的浪涌保护器前也要有熔断器?
請教各位大俠!
避雷器不是一定在鎔斷器前么,否則起不到作用。
兩者到底什么差別?

网友A:
其实它只是防雷电等造成的系统过压.能力有限.一旦被击穿如果不能恢复.对系统造成的危害更大.保险的作用是使其在损坏时与系统断开.

网友B:
雷电下来的时候,防雷的浪涌保护器根本没用,自己先炸了

网友C:
  大家是朋友说得对!浪涌保护器是自愈式的过压保护器,但遇到过高的电压,过大的电流及过长的时间都可能会让它不能自愈,导至相对地短路,这时就要熔断器或断路器来保护了.

网友D(2006-07-25):
型号为LAY的浪涌保护器,是哪家生产的。

网友E:
以上都错了
浪涌保护器设计是故障时对地断路。
前面要保险是保护浪涌保护器在长时间过电压损坏,是指工作电压;浪涌保护器能泻放的是瞬时高电流。
如果工作电压没什么波动,其实不装也没有什么.

网友A:
各位朋友可分析一下变频器装压敏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9-03-30):
看了多本杂志,终于有点搞明白了:装熔断器是防止浪涌保护器击穿对地短路。浪涌保护器毕竟不是避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