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做过富士G11变频器和上位机的通信

楼主(2005-12-27):
最近我在做富士G11变频器和上位机的通信和上位机的通信时,遇到了严重的干扰问题(不接电动机也会出现),哪位朋友能提供帮忙。

网友A:
那您就需要采取屏蔽措施了。采用好的屏蔽电缆,进行良好的接地处理,变频器可以考虑添加进线电抗器等。

楼主:
为什么我接了包装里面的485通信终端电阻后,反而一点都通不上了。我通信的距离很短,估计采用屏蔽电缆没什么用。我遇到的问题是,同样的计算机我用RS232转485的转换器(MOXA A52)再连接变频器,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否是我用的MOXA串口卡(CI132和CP132UL)隔离没有做好!

网友B:
串口通信参数没设置好

楼主:
程序通信参数肯定没问题,现在的情况是通信有时好有时坏,有时个别变频器通信不上。
请问变频器接地会不会对干扰有改善。假如我使用屏蔽双绞线的话,是不是用屏蔽成把变频器上的SD端子连起来,在变频器的一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