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关于重载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5-12-27):
3kw电机,用于压缩机,启动时重载,用ABB 510 4KW变频,不能启动,频率达到17HZ不能上升,电机未转动。空载可正常启动,后换5.5KW变频,情况依旧。请教李老师,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启动频率设为10HZ试。压缩机是否有问题?直接能启动吗?

嘿嘿,是的

网友:
ACS510是平方转矩启动的,带风机类负载,你可以选择ACS550,800,400;建议使用ACS550;
我们公司有现货,欢迎咨询技术上的问题!
0536-2996399
田先生

网友B:
用电流矢量型来应该可以

网友C:
如果已经买了5。5KW的可以把特性曲线改为直线型的试试

网友D:
压缩机启动的时候是不是要卸荷啊?

楼主:
多谢各位!这是一位客户咨询的问题,后来没消息了,估计可能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