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什么品牌的定位器质量好,请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05-12-27):
在从多的控制应用场合中,阀门定位器是调节阀最重要的附件之一。尤其是对于某个特定的应用场合,如果要选择一个最适用的(或者说最佳的)阀门定位器,那么就应注意考虑很多因素,譬如:阀门定位器的反馈连杆机构( Feedback Linkage )要能真实的反应阀芯的位置;另外,阀门定位器必须坚固耐用,具备抗环境保护和防腐能力,而且安装连接简易方便。
那么请大家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把质量好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请大家灌水,但是不要激烈的言辞!

楼主:
阀门定位器是气动执行器的主要附件,它与气动执行器配套使用,用来提高阀门的位置精度,克服阀杆摩擦力和介质不平衡力的影响,从而保证阀门按照调节器来的信号实现正确定位。
下列情况下,要配定位器:
1、介质压力高,压差大的时候;
2、调节阀的口径大时(DN>100);
3、高温或低温调节阀;
4、需要提高调节阀的动作速度时;
5、用标准信号、操作非标准弹簧的执行机构时(20~100KPa以外的弹簧范围);
6、用于分程控制时;
7、使阀门实现反向动作时(气关式和气开式互相转换);
8、需要改变阀的流量特性时(可以改变定位器凸轮);
9、无弹簧执行机构或活塞执行机构,要实现比例动作时;
10、用电信号去操作气动执行机构时,必须配电-气阀门定位器。

网友A:
如果是品牌的话,还是选一个价格合理,质量过关的.反正日本人的东西我是不买,就不说了至于韩国的YTC我感觉一是太乱,二是质量并不是太好.所以选用定位器我感觉还是选用欧美的.

网友B:
也太辛苦了点!累不?

网友C:
用过的定位器,我认为电/气阀们定位器吴仪的HEP-15、智能型定位器Fisher DVC6000、YAMATAKE VAP302的质量好。

网友D(2006-03-12):
徐州阿卡的824和827智能定位器都不错

网友E:
simatic sipart ps2阀门定位器不错,6DR52系列

网友F(2006-04-15):
不错的,我用过的:气动的-上仪七厂的4600系列,吴忠的HTP系列,电气的-都是国外的,国内的都不怎么样,智能的-也是国外的,山武的,菲西而的,西门子的都可以

网友D:
韩国的YTC的性价比不错.但是要找准进货渠道,中国假货太多.

网友G:
实践证明:还是FISHER智能定位器DVC6000系列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