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各位大侠 :新买plc,不能正常使用..急救呀

楼主(2005-12-27):
我单位使用siemens cpu224ac/dc/rly.货号214-1bd21-oxbo.
因损坏现购买siemens cpu224ac/dc/rly.货号214-1bd23-oxbo,
使用原程序写入后,替换正常运行的plc,不能正常通讯,
我是正在学习siemens plc 的菜菜鸟
小弟先谢过各位了,急救啊。。。。

网友A:
这两款PLC在通讯使用方面没有太大的区别,您说的无法正常通讯是什么意思?是和计算机还是和其他设备?

楼主:
plc和计算机通讯正常,
我单位使用的是无线数传电台,替换下原正常使用的plc后,不能正常数据传输,plc程序都是一样的

网友A:
这是由于plc的通讯口的设置有关,一般与无线数传电台通讯多采用自由口通讯,您应该设置为自由口通讯模式,还需要注意串口通讯参数。当然这也不是完全肯定的,您的系统采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
兄弟,谢了,可是我不知道自由口模式怎么设置?
请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