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机如何实现同步

楼主(2005-12-27):
我想搞一台探针批花机,就是把圆棒铣成六角形,棱形,四方形,以前是一台电机通过齿轮来实现主轴与批花刀同步控制,因为这种装制比较单一不灵活,只从看了日本野村机的主轴与副轴按比例同步(就是主轴2000转时副轴8000转副轴随主轴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各自转速可调转速比也可随意设定,同步位置高,主轴有分度功能,)我想让两台电机同步,转速比也可调,同步要求很高,不知怎么样实现,(我看到过两台变频器控两台电机的,但同步效果不好)请各位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个人觉得可以采用伺服控制实现同步,这样的效果应该不错。变频器控制同步最好采用高精度的编码反馈和专用的配套同步控制卡。

网友B:
一般伺服电机就可以了吧?速度一致就行了,内部的电流环会自动根据负载调整力矩的

网友C:
可以用伺服电机的主从跟谁控制方式。主从电机的速度比任意调

网友D:
想要便宜的话用两台伺服用随动控制,如果想要做的好的话,用运动控制器吧。有兴趣发mail给我吧toolbar@citiz.net

网友E:
的确,我们有时很需要从成本上和控制简单上寻找一些方法,我目前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控制.
从实际上讲,要保证两台步进电机实现同步,要做到硬件:驱动器和步进电机的参数要很接近,这样才是一个基础,另外在这个条件满足下,我们要在给驱动器CW,CCW脉冲信号时要同步.
下面有两种方法:
其一:一个驱动器同时驱动两台相同的步进马达,驱动器的额定出力电流是两台马达的总和.
其二:从一个脉冲源并接两台步进相同的步进马达驱动器和步进电机.
大家认为那种好一点!

网友F:
那杯茶:
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我推荐“其二”,灵活性大一点,同步的两个电机,可能负载相差很大,需要不同扭矩的电机

网友G:
1.“转速比也可调,同步要求很高,”用方案一或二都会有问题。因步进电机一旦丢步,你无从查找。
2。“主轴2000转时副轴8000”这个转速好像没有那家步进电机可以实现的。

网友H(2006-07-01):
楼主说的问题如果要同步效果好的话,用专业的运动控制器比较保险。一者可以随时更改同步比;二者可以消除同步比为小数时的累积误差;确保同步准确。
那杯茶先生的两种方案如果用于同步精度不高的场合还可以(厘米以上级别)。打个比方:一声枪响之后,每个运动员的起跑肯定不一样,但达到终点的时间误差不会超过1秒;伺服电机也是如此。愚见!

网友I:
一台变频器一台伺服,变频电机主动,伺服电机被动。变频电机轴端装编码器,编码器输出脉冲至伺服。速比可通过触摸屏修改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比改变。关键是你的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J:
还是用专业的运动控制器吧

网友K:
肯定的说以上方法都不可取,副对主的响应时间是????
动态速度运行时两台负载比并不是线性关系,而其非线性关系的数学函数很难表达,涉及的因数太多,如果是定向运行的话要考虑其电流关系函数

网友J:
响应时间要看你用什么来控制了
钱不够的话 几毫秒
钱足够的话  就到微秒了

网友L:
一台变频器控制俩台电机,主副轴的转速用机械来达到。给你参考

网友M(2010-07-03):
两台变频器,两个编码器,一个PLC,这样基本上可以达到两台电机之间的同步!

网友N:
采用一台双轴伺服驱动器,带2台伺服电机,微妙级同步. 什么运动控制卡,什么PLC,统统的可以不要。

www.nortiontech.com  QQ 584628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