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300和s7200通过MPI通讯

楼主(2005-12-27):
西门子s300和s7200通讯
通过MPI,PROFIBUS,以太网都可以。
成本最低的是MPI.
如果通过MPI通讯,300中有指令可以直接读取200的数据,在300中可以用SFC67和SFC68来读取200中的数据,200中不需要编程通讯程序。
将200的MD10读到300的MD205中,并将300的MD225写到200的MD20中
。。。。。。。。。。。。如下:
NETWORK
TITLE =
      O     M    0.0;
      ON    M    0.0;
      S     M    200.0;
      S     M    200.1;
      L     6;
      T     MW   201;

NETWORK
TITLE =

      CALL "X_GET" (
           REQ                      := M    200.0,//启动读操作
           CONT                     := M    200.1,
           DEST_ID                  := MW   201,//读取对象的MPI地址
           VAR_ADDR                 := MD    10,//读取的区域为读取对象的数据区MD10
           RET_VAL                  := MW   203,
           BUSY                     := M    200.2,
           RD                       := MD   205);//将读取对象的数据区MD10中的内容读取到本机的MD205中

NETWORK
TITLE =
      O     M    0.0;
      ON    M    0.0;
      S     M    210.0;
      S     M    210.1;
      L     MB   170;
      T     MB   225;

NETWORK
TITLE =传送数据

      CALL "X_PUT" (
           REQ                      := M    210.0,//启动写操作
           CONT                     := M    210.1,
           DEST_ID      &nb

网友A:
楼主真是雪中送炭啊!

网友B: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C:
这个程序还是比较简单的,谢谢

网友D:
实惠看的见!!!

网友E:
请问西门子s300用MPI口与s7200编程口还是加Profibus模块通讯?

网友F:
s7-200,cnn,300,400均可解k密wzhqhd@126.com

楼主(2006-02-16):
200一般是用EM277用Profibus和300通信的,比较简单,不需要编程.

网友G:
请问wzgqgd, 如何解法?您收费吗?

网友H(2009-02-25):
好好学习一下,多谢了

网友I(2010-03-26):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J(2015-01-15):
谢谢LZ,刚刚可以用!谢谢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雪中送炭啊!